E430c不充电 电池能开机正常 电源开不了 有时掉电

楼主(2015-12-23):
E430c不充电  电池能开机正常  拆开测量pq301 304  4脚为20v,单用适配器,b+有20v,公共点有时16V有时8V PACIN  没有电压  ACON也没有电压 ACON连到PU101 的第一脚 PU101没有3.3V电压出来  以为芯片坏了  把芯片拆出来  测量1脚有3.3V 找了好久芯片没找到  不管了开机看看  可以正常开机  测试了30分钟 没有问题装机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PU101是什么芯片的 不用也行   充电也正常 测试了1个小时都正常

网友:
楼主最好还是装个芯片上去吧?

网友:
时亮时不亮不知道有用不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楼主的机器拆掉后稳定了吗

网友:
你拆了不装,恐怕会不稳定吧·

网友:
拆了应该会返修吧。、、

网友:
这贴子写的不知道你想说明什么

网友:
  acin不正常啊 。

网友:
肯定充不了电了,你取了管子还能用也是奇葩

网友:
电池还能用吗?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电池正常 充电正常 现在都正常用

网友(2016-02-03):
我给他保修3个月,放心吧 现在都很稳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