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4HR 烧焦,+VTT_CPU短路找不出哪里

楼主(2015-12-23):
图中就是烧了的地方,点位图中显示的就是+VTT_CPU这个电压所到之处,但是我用烧机法,怎么摸都不见哪里热

网友:
这种图纸不会用

网友:
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烧通了又怎么会发烫呢,对地值不会是0吧?实在是烧不出来就挨个拆。

网友B:
+VTT_CPU对地0了,直接拆CPU吧

网友C:
没有图纸就很头疼呀

网友D:
桥挂了有些是不烫的,烧也没用。

网友E:
是不是没坏,本来值就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通了又怎么会发烫呢,对地值不会是0吧?实在是烧不出来就挨个拆。

没有通啊,烧坏的地方我已经隔离了,旁边有节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没坏,本来值就很小

不到一欧,肯定是坏的,接电压进去,0.2v就3.几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TT_CPU对地0了,直接拆CPU吧

桥和CPU都有可能,不想随便拆,只是想问一下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哪个坏直接拆,客户说不要随便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挂了有些是不烫的,烧也没用。

这么说桥坏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纸就很头疼呀

有图纸我花钱买都愿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纸就很头疼呀

有图纸我花钱买,都愿意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看点位图

网友:
终于确诊,是CPU烧了!!!!顶!!这个U200多,哥又白忙了

网友:
把点位图分享出来吧

网友:
cpu 挂的多

网友:
板载的CPU短路了真心好看哪里问题

网友:
这个帖子要怎么改成 已经解决,懂的朋友留言告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