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 2摄像头地方进水维修

楼主(2015-12-23):
今收到个ipad air 2摄像头后无法开启,说是进水了,拆开看的确发霉了,换了摄像头无用,又找不到图纸,不知道是不是掉件了,大神帮忙看ipad air2还是比较难拆,内屏外屏一体

已经看到发霉

简单处理下,如图,貌似掉了个元件,但是不确定

网友:
沙发自己的,大神速来

网友:
你们太行了

网友:
供电电感掉了

网友:
测阻值看看    先测一下和cpu链接的排感 如果阻值正常还有的搞   其他供电的电感检查一下有没有腐蚀   1.8v 2.85v 看看有没有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没拆过这样屏  换外屏 麻烦!
先查下供电 对地什么的  找图纸!

网友:
找一下圖紙對看看有沒有缺件

网友:
有好的主板图看下么,没图纸啊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电感一补就好了,此贴终结

网友:
之前摄像头居然没坏,就是花了,这摄像头太贵了。一个80

网友(2016-01-23):
还是有图纸比较好,当然经验多的话也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