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515板号KBY3-LT通病

楼主(2015-12-23):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H515神机 板号是KBY3-LT 电流跑0.46不显示 首先刷了吧电池取下来测量为2.96电池排除 然后刷了BIOS 没思路上论坛 说是RTC电路被拉低,果不其然经过双二极管之后电压明显低了,继续跑线到三合一CPU 上面电容被散热器海绵腐蚀 电压掉到0.几 这个电压不用上电测量,去电电容听到久违的滴滴滴。。。论坛上面也有之类的帖子下面上个图片

网友:
lz·图片没传上来吧?

网友:
不好意思 忘记传了

网友:
照着你这个图找了一下。果然是有一颗电阻一个脚黑了。拆了就好了。

网友:
又是RTC的滤波电容?AMD好像很喜欢把RTC电容给弄到芯片上面去

网友:
今天修到跟楼主一样的板,现象一样,拆了电容就好了。感谢。

网友:
谢谢分享了、目前还没遇到过!但是这个拆了不会有影响?。

网友:
自己今天又遇到一样的问题...呵呵

网友:
新人感谢指导

网友(2016-06-29):
楼主bios保存了吗、急需,要4m的,其他都是8m的

网友A:
修过两台 都是看论坛修好的 !

网友:
也不一定是图片里面的这个,反正被海绵压倒的地方电容都有可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两台 都是看论坛修好的 !

论坛让你捡钱了

网友:
这问题修得干脆

网友:
谢谢,正好遇到,白捡钱儿咧又

网友:
台式机?上那看的电流?

网友:
多谢分享,刚刚修好一个同样的情况

网友:
看贴子修出来的?

网友:
桥上面的电容是很容易腐蚀

网友(2016-08-25):
通过什么确定实在桥上面了呢·点位图?

网友:
谢谢分享,照着你这个图找了一下。果然是有一颗电阻一个脚黑了。拆了就好了。

网友(2016-09-26):
楼主是神人吗?

网友:
家喻户晓啊

网友:
我也是取电容修好的,都是海绵导致的,通病

网友:
这烂板子问题特多,五花八门

网友:
这个已经是老通病了  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修到一样的    一样问题    感谢楼主

网友:
你既然知道是那南桥的电容的问题还刷什么BIOS?

网友(2016-12-13):
这是通病,很常见了!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但是这个拆了不会有影响

网友(2017-08-05):
谢谢楼主刚同行送来四台同样问题秒杀;

网友:
这款版AMD 典型RTC1.5V出问题 桥的上面的电容腐蚀

网友:
好贴  不知道现在为什么不能看了

网友:
这个在论坛上应该是大多数人都知道了

网友:
LZ在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个通病论坛早就有了

网友:
这个通病一早就有了还发出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