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 V1.00关机不断电

楼主(2015-12-23):
主板可正常开机,进PE关机不断电,不进PE按开机不断电,在按开机可亮。关机后全版供电都有。请教从哪里查起?

网友A:
这个要按关机时序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按关机时序来修。。。

就是上电时序反向么?

网友:
线路图中有关机时序一个一个查信号掉电没,

网友:
华硕的主板故障真多。全是华硕的。

网友:
映泰A780G M2+ SE 跑EE d0 d1(档在EE次数比较多有时会跑d0d1然后又跳回EE)BIOS刷过还是一样!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