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500G盘被雷打掉了换PCB

楼主(2015-12-23):
换了里面的8脚固件IC,正常使用,就是win7老是弹出硬盘检测到问题,要求备份。。

板的型号肯定是一样的,否则不敢轻易换。。

是不是需要重新烧写过板上的固件?

网友A:
扫描硬盘是否真正有问题,如果有,就要处理硬盘或者换,如果没有,清一下smart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描硬盘是否真正有问题,如果有,就要处理硬盘或者换,如果没有,清一下smart就行了

多谢回复

一般用什么扫描,我执行过两次win系统的磁盘扫描,也没什么提示

网友A:
mhdd呀,你是不是修电脑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mhdd呀,你是不是修电脑的呀

我不是修电脑的。。偶尔客串一下

网友:
看提示内容。

网友:
我是维修电脑的。

网友:
现在什么人都能修电脑了啊

网友:
硬盘SMART数值显示有不正常,提示你提前备份,或许有坏的前兆,与换的电路板无关,是硬盘固件或磁头不良的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