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大电容替换问题

楼主(2015-12-23):
我没有330的电容,我用4个220的电容替换这个CPU背后的大电容可以吗?

网友:
感觉也可以,试一下吧。

网友:
也可以的,再多几个就更好

网友:
我一般5个!!!4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4个220貌似不够啊

网友:
在线等了半天没人回复 只有上上去测试了 上了4个 目前亮机能进系统了 暂时没掉电

网友A:
不行   换啦之后cpu 就该挂了

网友:
没问题的,如果cpu高端功耗高就要大容值

网友:
完全没问题,我试过批量的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   换啦之后cpu 就该挂了

就算不行也是掉电关机啊 怎么会挂?

网友:
这个220 的电容和330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470的有吗?我们一般用4个330的或是4个470的

网友:
找板子拆一些去呀,在不济借个料板去

网友:
用6个好点吧

网友:
4个一般可以,不行就加多两个效果好点

网友:
NEC电容容值一般是1000UF,最好使用4个330并联(1320UF),电容代换原则容值要大于或等于原值,否则不稳定或者容易返修。

网友:
470的啊  干嘛非得330呢

网友:
220用6个吧,或者你有 470,3个就行

网友:
好了吗,好了分享下

网友:
知道了,谢谢各位

网友:
没问题的,不过我一般都是用330的电容

网友:
我一般是6个330或者6个470的。小了,撑的时间短

网友:
4个330没问题,5个220也没问题,4个220就怕一年两年回头你又赚了

网友:
可以的,反正上千微法就稳定了

网友:
没有330的用470的也可以。。。

网友:
是不是会小了 点,我记得可以多加一组

网友:
我没试过,但是我觉得用330的比较好

网友:
我一直是用2个330

网友:
一般4个470的就够了

网友:
最好4个330 东芝的没问题 遇到过三星 acer 的不行 一般是4个3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不行也是掉电关机啊 怎么会挂?
有的会烧cpu

网友:
最好是6个220的电容。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有位置最好再加两个

网友:
可以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