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尸还魂之SWH 神舟优雅A460P

楼主(2015-12-23):
大迅维论坛上高手如云,武功了得,修得各种神功,如:“烧机法”“一阳指”“抓波神功”"移花接木”“借尸还魂”等各种神功,前几天还看了一贴用借尸还魂法修好了一没背光的,今天刚好我用到了这一招,把他写出来,先上图 烧成这个样看图跟SW9   电路差不多,刚好有一片进水板,可以剪下电源接口部份用上。
看图也没几条线:
飞好线,上电还短路,板层直冒烟,看来板层有短路,清理好,再上电,0.02待机出来了,
按开关0.09掉电,表测一下,+VA连接PQ28第一脚连接前面的电阻PR169   1K电阻剪掉了,补上电阻,上电亮机
加点分吧,谢谢 没分下载了

网友:
应该加分,报废品好了

网友:
这种边缘的烧 可以修复的 可以尝试修 楼主这招玩的可以 冒昧的问一句 你说的那个看别人发的借尸还魂修背光的是不是阳顶天的帖子

网友A:
楼主最后有没有完美的按装进主板呢 我想大家会讨论这一点了 类似的帖子最好加一个装机图 就完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有没有完美的按装进主板呢 我想大家会讨论这一点了 类似的帖子最好加一个装机图 就完美了

试修的心态,报了价客户没回复。这个好装,后面有个无线网卡接口没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修的心态,报了价客户没回复。这个好装,后面有个无线网卡接口没装的

客户回复后 贴个图片上来最好了

网友:
呵呵,现在是高手越来越多了,什么样的问题都能搞定了,呵呵,不错高人呀!!!!

网友:
这线飞的有技术

网友:
后面刚好有个空位,用硬塑胶板包好,固定在预留无线网卡位置。

网友:
连接线长了,隔离几个零件不一定要整个接口的,客户的电池十有八九用不了了,直接干掉电池连接,直接接线到公共点,处理一下识别信号可以了,除非客户要用电池

网友:
又见飞线       难道飞线这么简单?

网友:
牛掰   什么时候会啊 唉 好惆怅啊!

网友:
烧那么狠还修,要是我就换版了

网友:
具体怎么连的,没写清楚,不过精神可嘉

网友:
楼主这叫移花接木。不错。老是听说 我却从未用过。

网友:
这“移花接木”“借尸还魂”用的是出神入化啊

网友:
好厉害。。。还能这样啊 我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