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台式机电源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5-12-23):
朋友一台原装戴尔电脑的ATX电源送给我,型号:H265AM-00,让我看看能不能修。通电测紫线和绿线都没有电压,心想辅助电路坏应该好修。电源沉甸甸的,拆开一看,做工非常不错,但仔细一看傻眼了,这个电源采用的是TNY280PN+ICE2PC502+W7507芯片的电源,开关管和平常的都不一样,整流管也多了5个,没有修过这种电源,目测保险管良好,,150UF/420v滤波电容2端电压272V,辅助电路所有易损件测量无异常,TNY280PN4脚185V,其余各脚没有电压,没有修过这种电源,就想请教下各位师傅,这种电源的紫+5VSB和绿线电压是从哪里来的?TNY280PN出来的吗?TNY280PN各脚电压正常是多少?会不会是这个集成块坏?

网友:
tny的ic很容易烧的,很容易自爆....

网友:
这个还修什么呀

网友:
此电源为主动PFC的,做工也不错,值得一修..........

网友:
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的师傅指点,但现在还没有维修思路。。。慢慢琢磨吧。。。这真是个好电源,真的想修好它,但这种电源我的理论知识不够啊。。

网友:
品牌机带的电源特别是小电脑感觉很难修,都不想修,零件密密麻麻的。

网友:
这个都修 给力

网友:
买个新的把,实在浪费时间

网友: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
这种电源最好有电路图。

网友:
查一下图中画圈的元件是否损坏。

网友:
楼上绘画不错,可先查R5,R3,VR2,C6,可能就有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坏的的元件你都圈出来了............

不常见坏的元件就不圈了。

网友B:
R5如果正常  就直接换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R5如果正常  就直接换IC

支持一下,先查R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