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进水的维修

楼主(2015-12-23):
  接到同行拿来一台机器 G470 进水了  该清理的同行都清理干净了  主板有明显的腐蚀现象 初步测量一下 公共点没有短路  3V直接短路  IO、3V5V供电芯片全坏 直接更换 换了之后短路是没有了 可3v5v还没有 就排查工作条件 发现RT8205的8脚和17脚LDO输出偏大 8脚为6V 17脚为8V 这明显不对啊 我就仔细排查最终发现 此芯片的REF电压升高了0.6v 正常电压应该为2.0V 仔细观察发现外接电容有点腐蚀 更换之后 基准电压正常 LDO输出也正常了 如图 再次通电 待机正常了  按完开关 电流上到0.15A  发现没有1.5v 我就找到pl502电感   此图片的PR504的电阻坏掉 导致没有电压 此电阻坏掉boot电压升不上去  自然就没有1.5v  换掉之后  电流跑到了0.3A  我也是醉了  此电流没有CPU供电啊   拿起万用表直接测量ISL95831工作条件 我就笑了 23脚VIN竟然没有主供电 PR941是好的  明显这里的供电没进来 因为CPU的上管都有电压了 这里的没有 那肯定是断线了 我就仔细观察板子 终于找到了地方 请看图   果断接上这条线   电流上到1.2A来回浮动 明显亮机了 接上屏   就这样 修亮了   真的发帖很麻烦  希望多加分

网友A:
楼主还是蛮细心的,进水机器就这样

网友B:
这两天休的都是进水的 修的都烦躁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

网友:
楼主好细心       修了3个故障

网友:
进水的,好修的好修,不好修不好修,进水整体来说,修复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蛮细心的,进水机器就这样

不细心 赚不到钱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休的都是进水的 修的都烦躁了

版主在哪做呢   多给点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在哪做呢   多给点分啊

下次补上 这次就剩这么点咯  我自己在北京开服装店

网友:
楼主确实厉害,思路 方向很准确,时序也记得很熟悉!

网友D:
进水机理论要扎实,不然没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机理论要扎实,不然没法修。

哎  为了生存 必须努力

网友:
大神。。。。膜拜!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