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Q430装上集显驱动进系统就灰屏走捷径维修

楼主(2015-12-23):
昨天客户送来一台三星Q430笔记本,说是进不了系统,我开机一看,确实一进系统正准备显示鼠标箭头的时候就灰屏了;心想,嘿!好办,了不起就显卡驱动或系统问题,报价50元装系统试试,客户爽快的答应了,然后就顺利的装了一个干净的WIN7,驱动全部都勾掉去三星官网下载了原装驱动,当装上集显驱动重启电脑后进系统的时候傻眼了,还是一样灰屏(之后我还用我自己的硬盘重新分区装过32位64位的系统),看来还真不是系统的问题,没办法,只有给客户重新报价200元说是主板的问题了,客户也好说,说修吧;接下来就赶紧拆机想看个究竟,说实在的,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引起的我心里真没底,当整张主板拆出来翻过来一看,NEC大电容,哈~心想肯定是这玩意儿啦,集显是集成在CPU里的,NEC大电容又是给CPU滤波的,再者一见到这种电容就有想拆它的冲动,就三下五除二的给它换上了六个小电容,放心的装完机,开机进系统再一次失望,一个屌样,哎……再拆机吧,之后就真的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了,就连BIOS我都怀疑上了,不过重写之后当然也证实了不是它的问题,没招了,心想实在不行干脆把集显禁用了算了,还有独显,不相信会被这问题难住,结果还真不是想像的那么简单,进安全模式把集显禁用了之后是可以进系统了,然后把原装独显驱动装好重启之后进系统和禁用集显比较还是没什么变化,虽然设备管理器里边独显是正常装上驱动了,不过分辨率只能上到1024*768,并且根本无法用WIN7的透明界面,完全和没装显卡驱动一个样,算了,此办法行不通,还是老老实实研究集显吧,可集显真没多少可以研究的地方,测一下集显电压吧,你还别说测电压还真测出来突破点了,当集显禁用的时候集显电压是有1.15V的,不禁用集显只要不进系统也还是有,只要一进系统灰屏的瞬间电压变0V了,此时集显供电芯片ADP3211的EN脚信号都有,也怀疑过这芯片,苦于没有芯片无法换来试试,之后把集显电压的滤波电容也换过还是不行,索性把这个集显电压给它断开,开机屏幕都不显示了,再接上又有显示,看来这个电压不能少呢,也怀疑过CPU里的集显坏(因为以前遇到过CPU里的集显坏倒至进系统花屏或蓝屏),因为这CPU是集成在主板上的也无法代换,到了这个时候我基本就很无助了,客户也在催我了,有种想放弃的念头了;同时心里也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主板上找一个差不多的电压接过去让这个集显电压稳住不掉看看是个什么情况,说找就找,只发现给南桥供电的1.05V比较接近,接吧,把集显供电电感给断开,找来一根线就将这1.05V分送过去给集显供电,准备试机,其实在试机之前心里也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烧了该赔就赔吧,做维修又不是没赔过,有了这个心理准备就释然了,一开机屏幕像以前一样正常显示了,至少证明了一点,没有烧原件,接着就慢慢进入进系统的画面了,当快到了灰屏这个界面的时候,居然出现了鼠标的箭头,然后很自然的进入桌面了,不过虽然分辨率虽然感觉正常了,可还是没有透明的效果,其实是虚惊一场,进入个性化中设置一下就好了,此时再进设备管理器中看显卡驱动情况,集成独立都已安装完好,经测试半天无不良反应,到此维修结束!打了这么多字有点累,上几张关健图吧
安装集显驱动蓝屏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0805-1.html

网友A:
楼主分一下段,眼都疼了

网友:
额 不知道别的板子能不能直接接过去、。。。

网友:
这样也行啊,羡慕楼主的技术。

网友:
这个集显还可以这样外加电压给他的,没试过,下次要试试了。

网友:
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网友:
羡慕楼主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一下段,眼都疼了

理解理解,主要是要把整个维修的思路和过程写出来,为了不分心,所以一写到终,等发表了出来才看到写得是有点多,呵呵

网友:
可以写好了在编辑一下。写的很好

网友B:
有配件还是换掉吧,这样怕桥供电烧了

网友C:
这个方法,治标不治本,时间久了会把1.05的供电 搞坏,

网友:
我遇到过装驱动蓝屏的

网友D:
桥供电电流少,正常后还是关掉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配件还是换掉吧,这样怕桥供电烧了

就是没有配件换啊,客户又在催,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先对付着用吧,也正好试试这方法到底耐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治标不治本,时间久了会把1.05的供电 搞坏,

你分析得有道理,也是我担心的,我也想给它治标,时间不允许了,算了,就当是做实验看看此方法行不行得通啦

网友:
胆大心细
这文字描述段落只能给中评不能再多了

网友: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别的机器,上次接过一次,能显示,bios都进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供电电流少,正常后还是关掉集显。

谢谢你的提醒,我也试过你的方法,行不通,这机器有点怪,非得把集显用起来才正常,在系统里边只要一禁用集显就灰屏,重启进系统之后又回到了没装显卡驱动一样的画面,只有把集显再开启重启之后又正常了,所以我分析这款笔记本必须要在集显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E:
这样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我觉得可以在南桥那个滤波电容那里 再加1个或者2个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我觉得可以在南桥那个滤波电容那里 再加1个或者2个滤波电容

你这样一说呢我心里踏实多了,至于电容不担心,因为集显供电那边也有电容参与滤波

网友:
下次遇到也好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