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9227出现彩条

楼主(2015-12-23):
通电开机后出现这样的彩条,再白屏再黑屏,再彩条再白屏再黑屏,没有字符,我怀疑软件错了重字别的软件 还是那样,板号是715G2564-2.屏LTMEU-L31
黑屏

网友:
应该还是软件的问题多刷几个看看,如果实在不行换驱动板吧

网友:
建议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找的软件不对吧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换个排线试试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看。

网友:
找程序刷把

网友:
先刷个程序吧,不行的话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换程序,要不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