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I5-4200进水机子维修

楼主(2015-12-23):
今天实在是太烦躁了,修这机子很想骂月饼老师【油机子】真的太烦躁了好像找个师兄【师傅】来出气
上图

进水的拆开看到板号

开始是看整块主板那边进水,表面上没看到进水腐蚀地方就上电测试,发现无待机!!不会又跟前天那台一样吧
对地打阻值,发现3  V对地14欧。。5V对地169之后无限大。这说明3V有问题,

3V电感 电容翘起来发现还是一样,又找到后面PQ47测量 哎呀,三项导通。。又把PQ47拆掉看看是否一样

还是一样啊赶紧上图纸看看待机芯片是否有问题看看能否排除,,

后来经过测量 待机芯片并无问题,又开始找PQ473脚+3PCU电路那边来的。一看图纸,不会是充电芯片也坏了吧。。。

又拿起表笔打阻值。

发现正常,又继续跑啊突然看到I那边看到+3PCU

开始打阻值,发现AVCC对地。。。
运气不会那么差吧,后来联系月饼老师这个IO是否带程序的,说是要是背面有8脚芯片就没程序要是没有 就有程序,我这个有程序的。。。
昨天订货,把IO拆下来又跑回去测量3V那边,发现组织正常了,PQ47也正常了这是什么情况?IO坏了会导致3V之间对地阻值那么低吗!月老师你就是害人精

直接把昨天那边店里订货来的装上去测量
正常了 上电待机0.01A电压 终于好了,装起来发现键盘也坏了,,。。键盘再说了,机子修好点亮进系统就可以了
机子是修好了。但是看月老师那书上时序真的思路乱了。也许是我自己的错吧,一开始进水没测量IO导致思路乱掉了
我要烦死了

这两三天来姐的心情不好,修的机子也太乱了,写的帖子肯定更乱哦,你们别介意啦,

网友A:
呵呵 大家都不敢坐沙发了?怕当受气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大家都不敢坐沙发了?怕当受气包?:

我不会拿你这个哥哥出气的 你最好了

网友A:
饼哥没叫你烧机试试呀?你量一下怀疑这管一下怀疑充电芯片,+3VCPU所到之处都有问题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饼哥没叫你烧机试试呀?你量一下怀疑这管一下怀疑充电芯片,+3VCPU所到之处都有问题是吧?

我自己烧过啊 你没看到我把3V翘起来吗?我是看到+3PCU电路去的以为+3PCU到的地方看看是否充电那边有问题,我要开始排除嘛

网友:
楼主连月饼老师都想骂,想必也是牛人一个~!

网友:
我就是看看,我不说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烧过啊 你没看到我把3V翘起来吗?我是看到+3PCU电路去的以为+3PCU到的地方看看是否充电那边有问题, ...

既然烧过没摸到ec发烫吗,还是烧鸡电流不够大摸到没感觉

网友:
“这两三天来姐的心情不好”难道LZ是大神妹子?难怪能和饼哥顶!最好来个自拍,必火

网友:
楼主好技术威武

网友D:
火气为何那么大?不过也许、可能、饼哥是在忽悠你吧,发QQ唠叨他,哈哈

网友E:
发觉你们是一伙的  分都加好高  我们发的就不加。不公平

网友:
我心目中的女神,  思路确实有点乱 看着晕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觉你们是一伙的  分都加好高  我们发的就不加。不公平

哪里一伙了,真是的你们发帖我们也照样加分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火气为何那么大?不过也许、可能、饼哥是在忽悠你吧,发QQ唠叨他,哈哈

这几天修这些笔记本我真的很郁闷,看那书的时序跟自己的思路完全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烧过没摸到ec发烫吗,还是烧鸡电流不够大摸到没感觉

我就奇怪嘞  烧的时候哪里都不会烫、。。、、这个我不是第一次碰到的

网友:
烧机法更快点吧。

网友F:
IO供电短路吗?直接连到3V输出,短路,对否?

网友:
烧过了 没烧出情况来啊 最后确定 IO74脚 AVCC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F:
IO供电短路吗?直接连到3V输出,短路,对否?

差不多 ,但是 我这个是进水很不明显 拆开来只看到键盘底部有水影 也许放久了,烧也烧不出来 最后查+3PCU查到IO  74脚对地

网友:
楼主还是很厉害的,佩服,不过有点乱,呵呵

网友:
我想跟饼哥说,饼哥你辛苦了,以后跟女生说话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会带来什么后果,不然连自己被骂都不知怎么回事。

女人嘛,总会有那么几天烦燥的,

网友:
对地00的 我遇到就要疯了  只能慢慢拆。。

网友G:
明明烧鸡烧到io烫了   为什么不换呢?    求解

网友:
技术不错,看着有点眼花缭乱,不过还是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明明烧鸡烧到io烫了   为什么不换呢?    求解

我有说烧鸡IO发烫了?

网友:
短路最怕烧不出来的 如果去的地方少还好 去的地方多还要一个个断开麻烦死了

网友H:
楼主你这是什么型号的EC带程序

网友:
进水机器修的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这是什么型号的EC带程序

IT8587E这个EC

网友:
分享一个,很仔细!受教了

网友:
待机电压和IO有关系啊,,,

网友:
写的乱,好在我理解能力比较强大,,,,,,充电芯片的上拉电阻不会导致三v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说烧鸡IO发烫了?

有图有真相

网友:
这是加上去的

网友:
学习了

lvjingang -6 严禁灌水

网友G:
所以没懂   IO都烫了   为什么不换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所以没懂   IO都烫了   为什么不换呢?

最后不是换掉了吗 没看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最后不是换掉了吗 没看吗

那你还是走了很多弯路啊       烧鸡烧到发烫你不换      后来慢慢查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你还是走了很多弯路啊       烧鸡烧到发烫你不换      后来慢慢查出来的

是走了弯路 你没看清楚 要慢慢测量吗 难道你修机子一下就知道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