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470P-i7 D2不引导

楼主(2015-12-23):
一台神舟K470P-i7 D2笔记本,可以认到硬盘和U盘,就是进系统不引导,PE也进不了,把硬盘挂在别的电脑上装系统,然后放到笔记本上解压,无论如何就是不引导此时按键盘没有如何反应,可以进BLOS,在BLOS界面下键盘可以用,也可以修改BLOS选项。  BLOS程序重新刷过,硬盘换过多个都是如此,在显示神舟两个字后,显示屏就灰屏,没有任何文字,这种怪毛病有没有修过,请分享,谢谢

网友A:
加焊下南桥试试了

网友B:
加焊南桥不行就得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下南桥试试了

加焊南桥可以进系统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南桥不行就得换了。

谢谢了,加焊南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