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197WA闪屏毛病,蛋疼的意外......

楼主(2015-12-23):
今天下午一个客户拎着屏幕来说,屏幕开机一会儿就黑屏,或者开机logo出现之后就黑屏,以为捡到钱了,于是报价打发客户走。。。
仔细观察了一下有背光,但是不算太亮,习惯性的把高压板搞上,顺便试一下是不是高压问题,故障依旧。。。

然后既然不是高压问题,而且5 1.5 12V 都正常,开机按键也有跳变,应该问题不在电源部分了。

驱动板搞下来,大致打了一下阻止,也没有什么异常。想起来论坛里面好像有关于这个驱动板2个三极管故障,测量后正常,准备刷一下MCU。

由于我这里没有在线刷写的工具。。只能摘下flash刷了。

在论坛搜索以后,发现有很大一部分都是MCU的问题,于是,下载,开刷。。。可TMD刷不动。。进度条不走。。

原来是我的垃圾编程器不支持SST芯片,只能读取,不能写入。。。。便宜没好货啊。。。明天出门的时候,带走让别人帮忙刷一下把。。。

顺便小秀一下我这工作间

补充内容 (2015-12-24 13:05):

补充内容 (2015-12-24 13:07):
今天被告知屏幕坏了,不死心,于是把SST的芯片替换为w25q系列的同容量的,故障又给客户带来的时候一样了。。。唉~~没思路。。

网友A:
这就完了?刷程序结果呢?

网友B:
是程序的问题吗?我都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完了?刷程序结果呢?

编程器垃圾,没刷成功,等明天,刷完MCU再来

网友C:
期待下文 若修机器比较多 可以换个编程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程序的问题吗?我都怀疑

大概是吧,明天刷完看结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期待下文 若修机器比较多 可以换个编程器了

希望是吧,

网友D:
看来又是赚积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又是赚积分的

不是,不是就不是~~~!!!

网友:
。。。。期待结果,不过改个驱动板试试也行吧

网友:
这样就能确定是 驱动板 程序的事?
你们都是大神!!

网友:
就是说是否是MCU的问题还不好说

网友:
强烈要求RT809

网友E:
因该是程序的问题,期待楼主下文!!!

网友:
看起来像程序问题,楼主收了钱忘回帖了吧。

网友F:
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你折腾啥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你折腾啥啊。

今天确定不是高压和灯条,如果是高压或者灯条的花,屏线不差也暗屏,现在屏线不装,白屏,说明不是高压和灯条的问题。应该是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因该是程序的问题,期待楼主下文!!!

这次还真不是,应该是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天确定不是高压和灯条,如果是高压或者灯条的花,屏线不差也暗屏,现在屏线不装,白屏,说明不是高压和 ...

那可不一定,万一是带不动负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次还真不是,应该是屏幕

不是程序问题?那头痛了!

网友H:
你这个是供电不足,吧电容换了

网友:
嘻嘻,,这机器昨天才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是供电不足,吧电容换了

外接直流12V都不行

网友:
这问题跟程序有关系吗?楼主是logo或用一会后黑屏,确定是黑屏不是暗屏吧。为何不搞一套通用板试试

网友:
黑屏  是否背光亮屏幕黑色         背光不亮没显示跟背光亮屏幕黑色故障点不同的

网友:
其实就是群创屏灯管坏。

网友:
楼主的精神,打不死的小强

网友:
换驱动板啊,

网友I:
结果呢!!!还是屏也有问题呀!

网友J:
换个编程器吧 楼主 刷好了 还是咋了

网友:
屏幕问题,不是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结果呢!!!还是屏也有问题呀!

是的,确定屏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个编程器吧 楼主 刷好了 还是咋了

屏幕问题,8角存储器 大小一样 基本上可以通用

网友:
换通用版试阿

网友:
换个通用看看。

网友:
查1.8v是不是不稳。

网友:
联想的这玩意儿,屏供电那个三极管容易出问题。
直接短起来,给个5V供电给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