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5 I5三代桥及CPU供电烧坏维修。板号820-3208-A。

楼主(2015-12-23):
  客户拿来一台苹果AIR12寸小本本。不开机说是220V电源突然停电在来电的时候开机就开不了。还有一台ACER的也是这样,问清原因后我拿他的原装电源插上电脑绿灯亮,按开关不开机。是朋友介绍的没说价格就拆机了。
(图一)
拆机检查没有明显的烧坏的痕迹。插电后用手摸南桥发烫,仔细看烧了有一点点烧坏的痕迹,从网上发了一个桥,型号:slj8b。
(图二)
换好后还是加电风扇转屏不亮。
插电后仔细检查主板,量电压,发现没有cpu供电,电感q7630没电压,(-ppcpuvccio_so_reg) L7550也无电压。
(图三)
(_ppvcore so axg reg) 系cpu核心电压也没有。
(图四)
检查Q7630的 1脚和6、7、8脚之间的阻值很小,只有19欧左右,拆下该场管,量场管烧了,芯片u7600也烧了。找芯片。管子换好后在次加电还是一样。
(图五)
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屏不亮。在查CPU 供电还是没出。芯片和管子阻值都正常了,对照图纸有检查发现电阻r7601阻值无穷大,上端有5V下端无电压,找了一个换上电压正常。
(图六)
开机屏亮,花费4个小时。大功告成!哈哈哈哈收了800rmb。
(图七)
发帖不容易,望朋友们多多加分!!

网友:
好!非常棒!!

网友A:
挺电怎么会烧这么多东西,苹果挺娇贵啊,好级了,哈

网友:
修苹果笔记本的都是大师傅,今天一看果然见识了

网友:
楼主费了很大功夫,收获也不小,值得称赞,值得学习!

网友:
修一个苹果,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挺电怎么会烧这么多东西,苹果挺娇贵啊,好级了,哈

搞电子维修我们必须 应该懂得的专业术语  这种现象就是《浪涌》

浪涌产生的时间非常短,大概在微微秒级。浪涌出现时,电压电流的幅值超过正常值的两倍以上。由于输入滤波电容迅速充电,所以该峰值电流远远大于稳态输入电流。电源应该限制AC开关、整流桥、保险丝、EMI滤波器件能承受的浪涌水平。反复开关环路,AC输入电压不应损坏电源或者导致保险丝烧断

还是不理解请  百度搜索  浪涌这两个字 或 直接在迅维论坛搜索

网友:
有料板   要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电子维修我们必须 应该懂得的专业术语  这种现象就是《浪涌》

浪涌产生的时间非常短,大概在微微 ...

液晶电源板不是有防浪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液晶电源板不是有防浪涌吗

  在防 也防不住啊。。。

     哈哈。。主动进攻才是王道    比如什么网络 防火墙。。人家搞网络攻击的  僵尸攻击  流量大你几倍你就扛不住了

网友:
这样烧坏桥还是少见。

网友:
头一次见停电来电把笔记本烧坏的,特别是这么高端的品牌,长见识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问题都能搞定,这停电,也会烧这么多,220V点有点牛啊 ,

网友:
楼主牛掰 了    很给力   值得学习

网友:
功力深厚。要有多年的积累才能修苹果哟,好好学习。

网友:
也是悲催 烧这么多东西 哈哈哈

网友:
收费还可以,我这边换桥A1466 2013的才收450

网友:
还是高端有营养,往高端走,努力。

网友:
我三,收费挺高,值得修,不错,现在修苹果这么挣钱,国产笔记本都白菜价了!

网友:
停电来电视不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烧了的

网友:
还是高端有营养,往高端走,努力

网友:
不错·····修苹果回报率大···

网友:
我们这里苹果才收得起价

网友:
修苹果还是利润挺好的。毕竟苹果电脑贵嘛。能修苹果都是厉害的

网友:
苹果机器分析很详,给我们初学者学到技术了,谢了,

网友:
修苹果收费是可以啊

网友:
苹果南桥底下有灌胶吗

网友:
能修苹果笔记本的都是大神啊!需要深厚的功力啊膜拜啊!!!!

网友:
只有修苹果,才有钱赚啦

网友:
苹果的换桥,定位有什么好办法吗板子上都没标示

网友:
真不错恭喜大功告成啊。费用令人称羡

网友:
估计现在的笔记本就只有苹果的收的起钱

网友:
xiexie zhidao !!!!!feichang ganxie !!!!

网友:
qs77的桥!楼主技术很好阿!!

网友:
苹果的板子看着头都疼,努中

网友:
功力深厚啊,值得学习

网友:
朋友介绍收800挺多的

网友:
修一台苹果能吃几天

网友:
CPU没坏是好事哦

网友:
我们这样子的上门客户都是报价400 500左右的,你朋友介绍800,,,,, 果然是好朋友啊,

网友:
我们这边修苹果的很少,楼主可以往我们这边来发展下。

网友:
13年的还没得修过这种故障

网友:
真的很认真呀!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修苹果应该是老手了把

网友:
发帖不易,谢谢

网友:
苹果机 值得研究

网友:
突然停电造成南桥损坏,不可想象,220V经适配器到笔记本,再到保护电路,南桥坏!!

网友:
回40# BIOS坏的少,狂转有可能哪个硬件没读到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师傅厉害 苹果不好修

网友:
4个小时800 块,

网友:
应该的, 修不好 就亏了, 对不

网友:
下个图纸都没分,你们的下载人是怎么来的

网友:
这回事赚大钱了

网友:
苹果的东西无爱

网友:
不错不错!小辈佩服楼主的经验丰富!

网友:
是浪涌原因损坏的机子,前天我也修到过类似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