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灰屏 时好时坏

楼主(2015-12-23):
事不是南桥的毛病
开机灰屏

网友:
集显?检查 R BG .杭长 。。。。。。。。

网友:
估计是VGA接口的问题。。。

网友:
南桥坏了也可能,好好查清楚

网友:
加焊就知道了
不好的时候测下vga头哪里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吧,这种不一定是南桥的

网友:
这种帖其实回帖是为了赚积分的,主题+正文不超过20个字的叫我们什么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