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C rev3.2 无H_DRAM_PWRGD,求助

楼主(2015-12-23):
如题 无H_DRAM_PWRGD,查到Q0301的时候,H_DRAM_PWRGD没出,1pin 接地  2脚ALL_SYSTEM_PWRGD  3.3v有。3脚H_DRAM_PWRGD,无  4脚接地,5脚和6脚待机有3.3v 触发后拉低0V。只看到H_DRAM_PWRGD,到了桥。桥换了,还是一样。电流只有0.5A 左右,该查哪点?

网友A:
机器现在是什么个情况?是没CPU供电吗?H_DRAM_PWRGD是桥发给CPU的,前提桥要收到PWROK和APWROK和时钟要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器现在是什么个情况?是没CPU供电吗?H_DRAM_PWRGD是桥发给CPU的,前提桥要收到PWROK和APWROK和时钟要工 ...

PWROK和APWROK有,APWROK 是不是ALL PWROK ??  H-DRAM PWRGD有时候 触发瞬间有1点几V,马上就掉,电流也是触发0.9马上掉到0.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现在是什么个情况?是没CPU供电吗?H_DRAM_PWRGD是桥发给CPU的,前提桥要收到PWROK和APWROK和时钟要工 ...

有CPU供电,没核心显卡供电 其他电压都有

网友A:
示波器查一下集显供电有无瞬间出来过?复位出来没有?内存的几个供电、ODT、SMBUS有无波形。好像是板载U板载内存吧?应该是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查一下集显供电有无瞬间出来过?复位出来没有?内存的几个供电、ODT、SMBUS有无波形。好像是板载U板 ...

SMBUS 无波形  集显供电瞬间也无,应该还没到内存,电流只有0.5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WROK和APWROK有,APWROK 是不是ALL PWROK ??  H-DRAM PWRGD有时候 触发瞬间有1点几V,马上就掉,电流 ...

断开H_DRAM_PWRGD转H_DRAM_PWRGD_R的电阻,查是桥没发出还是CPU拉低。换桥后BIOS要合成一个,或者换多一个桥看看。

网友C:
这个是复合管,简单点说就是2脚高的时候就会拉低5,6脚,然后3脚才可以软出高电平,而H_DRAM_PWRGD出来的条件是PWROK和APROK都正常后,读取BIOS,正常读到BIOS就会发出时钟,然后发出H_DRAM_PWRGD,所以还是从上一级开始查,看为什么没有产生H_DRAM_PWRG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H_DRAM_PWRGD转H_DRAM_PWRGD_R的电阻,查是桥没发出还是CPU拉低。换桥后BIOS要合成一个,或者换多一 ...

换了3个桥,现象都是一样的 断开电阻还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复合管,简单点说就是2脚高的时候就会拉低5,6脚,然后3脚才可以软出高电平,而H_DRAM_PWRGD出来的条 ...

这个管是正常的2脚3.3v拉低5 。6脚,5脚低电平,但是3脚始终不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