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烧RT8120D 原因不明

楼主(2015-12-23):
一片技嘉GA-78LMT-S2   换了五个RT8120D都烧了,是内存供电,烧的时候芯片BOOT脚击穿,外观完好,内部击穿,客户第一次拿过来的时候发现内存无供电,测了一下芯片工作条件满足,但不工作,原型号换了一个后,电压出来了,还进了系统!  过了两天用户来拿板了,回去一测,又坏了,一看又是内存缺电压,于是又换了一个8120  换了后有1.4V电压,装上内存后电压又没了,后边又换了一个  接着就没电压了,检查外围电路的供电,开启信号,反馈,都正常  外围电阻电容也都正常,连阻值我都量过,1.5V后级也没有短路

网友:
小白意见,电源坏了

网友A:
查下自举升压引脚外围相连二极管和电容损坏情况。

网友B:
更换MOS管以及查芯片VCC脚滤波电容

网友:
把芯片  上下管  滤波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上下管是换掉了    电容没换     电容应该也不会有啥问题

网友C:
自居升压电容,Mos管,二极管.

网友:
RT8120D自举升有个电容,boot脚老烧的话,MOS输出1.5V电流肯定有问题!大换血吧,搞个模块上去,看了揪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MOS管以及查芯片VCC脚滤波电容

已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自举升压引脚外围相连二极管和电容损坏情况。

我有截图在上面,此芯片无升压二极管,电容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居升压电容,Mos管,二极管.

此电路无二极管,其他的换过了

网友:
自举升压或者后面还有短路,要么你其他电压过高导致,先查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