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的4535机器一分钟才能亮屏

楼主(2015-12-23):
     昨天收到一台宏基开机不显示,说主板有问题让客户走了之后,我上电试了一下,电流在1.07A上不去,刚好有点事,耽误了一段时间,等我再过来时机器居然亮了,然后我关了之后,再触发,发现这次在1分钟就亮了,试了几次都一样,后来我让机器冷了一段时间,再次触发,发现又要过几分钟才能亮机,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了,AMD的机器就是修起来怪怪的,不好下手。

网友:
刷刷bios先。

网友:
像BIOS的问题。

网友A:
果断干北桥,0752001的桥爱虚

网友B:
北桥的可能性很大 bios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对干北桥没错

网友:
压一下桥试一试

网友C:
首先考虑各处的电压。然后考虑北桥

网友:
等待最后的结果

网友:
放到烤箱里考上2天,再测试看看!

网友:
好吧,我先干下北桥先,有结果通知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的可能性很大 bios的可能性很小

加焊了一下,现在一按开关立马白屏,电流还是和原来一样1.07A,就是现在等很久都还是白屏不亮了。

网友:
加焊了一下,现在一按开关立马白屏,电流还是和原来一样1.07A,就是现在等很久都还是白屏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考虑各处的电压。然后考虑北桥

刚用BGA加焊了一下,现在一按开关立马白屏,电流还是和原来一样1.07A,就是现在等很久都还是白屏不亮了。

网友:
压了没有用。

网友:
加焊了一下,现在一按开关立马白屏,电流还是和原来一样1.07A,就是现在等很久都还是白屏不亮了。可能还与桥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断干北桥,0752001的桥爱虚

加焊了一下,现在一按开关立马白屏,电流还是和原来一样1.07A,就是现在等很久都还是白屏不亮了。

网友:
可能性应该不太吧。

网友D:
直接跟换北桥试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跟换北桥试试的

手上目前没这料板,晚点有空再焊一次试试。

网友:
主要是开机触发时,电流立马上到1A,然后要等好久才能亮机,现在加焊变成白屏了。

网友E:
不要紧的,客户拿来是不亮的,就是不搞了也不用担心的。

网友:
他知道机器是完全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紧的,客户拿来是不亮的,就是不搞了也不用担心的。

嗯,这样还好。不过你本来也可以这样开机一分钟亮机给他收钱的,现在估计收不到了

网友F:
北桥重置一下看看啊

网友G:
速战速决, 这种机器折腾久了, 就怕还是没修好,  到头来 浪费了时间 精力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速战速决, 这种机器折腾久了, 就怕还是没修好,  到头来 浪费了时间 精力

这板子也便宜,生意太淡了,想搞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F:
北桥重置一下看看啊

现在特不喜欢植球。

网友H:
修好了没。。楼主

网友H:
这有可能是开机BIOS没设置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好了没。。楼主

还没呢,现在不插内存开机也是白屏。电流上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有可能是开机BIOS没设置好啊

BIOS能设置成开机要等一分钟才亮机吗?请指教下……

网友:
北桥有问题就这样

网友:
取下来重新做   不行就换   肯定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