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AX反复重启秒杀!

楼主(2015-12-23):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455AX    说是不进系统      我们拿到时是反复重启 最先我把尘给处理了     情况一样      桥吹了     淘声依旧       最后   刷了个    bios    OK
请大家以后遇到这款机子这种情况    直接开刷      免走弯路这是    bios LENOVO-g455

网友A:
其实楼主你 开始修的时候搜下论坛就好了,里面有这个问题介绍,这个机器把你折腾一阵子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楼主你 开始修的时候搜下论坛就好了,里面有这个问题介绍,这个机器把你折腾一阵子了吧

论坛有人说这个桥是通病  被坑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人说这个桥是通病  被坑了啊

那是不亮 才桥,你的是重启 问题不一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