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 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5-12-23):
待机正常 触发0.1掉电 。,检测发现pq47的3v 转换电压短路 烧鸡 ,c362巨烫,换了OK这个电容在贴纸下面 不容易发现 上个图

网友:
要是能把故障详细描述就好了

网友:
转换电压短路,电压出不全,掉电保护了

网友:
哈哈,讲的是太简略了,幸好我不是小白,要不然一下就糊涂了

网友:
转换电压 有问题   待机时正常的 触发之后后面电压不出来

网友:
这是通病  我遇到也多 都是哪里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