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1505打印时自动断电维修事例

楼主(2015-12-23):
1.HP P1505打印机,按打印,打印机接收数据,准备打印时,电源灯自动灭掉。

2.面向打印机背面,去掉螺丝,拆开右侧盖。

3.发现电源板的大电容鼓包。

4.更换后,打印机正常使用。

总结:电源供电不足,导致打印机自动断电。

网友:
这样下去,客户都可以自己修机了。

网友:
哈哈 这种也遇到过  但我的是直接不通电  就一个电容坏了  换上马上通电了  真的是爽

网友A:
换多大的电容啊发张图片看看

网友:
以前多大, 现在也就换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多大的电容啊发张图片看看

400V 39uf.

网友:
我们接到故障机器,不能让故障把我们吓倒,要想着法去解决问题

网友:
还是电源电容质量问题,,,,,

网友:
电源问题最好修了,不过开始看到你这问题还真没想到是电源问题!好经验呀!

网友:
电源板问题   我会和客户说维修的价钱高点  现在这行难生存

网友:
学习了 1505这种情况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