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拜托大家进来瞧瞧

楼主(2015-12-23):
帮忙看一下,这个是微创代工的主板,,,故障不通电,晶振有压差,待机供电也有,35vpwm方式的供电也出来了,现在遇到坎了不知道哪个是EC复位脚,那个才是EC的复位啊?122不敢确定是不是,,求指点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学习

chinafixRookie -2 严管板块,严禁灌水

网友:
小白 进来学习的

chinafixRookie -2 严管板块,严禁灌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2PIN的KB_RST#是EC的复位引脚。

不对啊,,,我的现在可以开机了但是122脚还是0v请问这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对啊,,,我的现在可以开机了但是122脚还是0v请问这正常吗

开机了?122脚为低?机器版号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了?122脚为低?机器版号多少?

图片在上面,,麻烦了

网友:
VCC1_PWRGD 这个才是EC的复位

网友:
77PIN的VCC1_PWRGD

网友:
大神们已经指出了,77脚。

网友:
高手~谢谢了藏得太深了~我找了20分钟没找到

网友A:
谢谢大家了~~~~终于找出来了

网友A:
刚开始你咋说也是122---吓我一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了~~~~终于找出来了

以后记在心里,SMSC/KBC开头的复位一般是77脚,所有EC的复位不超过100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你咋说也是122---吓我一跳

刚开始没有仔细看,不好意思,给你造成了困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后记在心里,SMSC/KBC开头的复位一般是77脚,所有EC的复位不超过100脚。

多谢指点~小弟铭记在心~还有一个问题这个ECBIOS一脚插进电时为3.3一瞬间就掉下去了~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测了好几次~我的机子已经修复了~但这个BIOS一脚按正常来说是高低高跳变来着~这里我又开始纠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没有仔细看,不好意思,给你造成了困扰。

没事~~~我也只是对电路充满了好奇罢了现在已经有答案了谢谢

网友:
复位应该不能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