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USB芯片,USB接口照样使用!!!

楼主(2015-12-23):
联想G480
板号LG4858
待机0.15(拆机发现主板有进水痕迹)
USB芯片短路,导致待机电流过大,由于此USB芯片特殊,找料板也没有找到一样的,果断把2脚3脚和7脚8脚连一起,USB设备都可以用,以后遇到了可以参考

网友:
这么说它只是个电子开关

网友:
这样也可以。谁来讲原理

网友:
USB的供电芯片 直连可以用不过 没有了过压保护

网友:
按图USB供电应该是S3才开启,直连是在S5状态就开启了,还有不装该芯片的时候有没有USB报错呢?还有OC#信号是不是还是为高?

网友:
USB供电芯片,有些机型没有采用。

网友:
这是常识啊,用条小铜丝做保险。

网友:
上次修到台宏碁的笔记本。USB口全部不能用,,拆机发现芯片烧了。。。果断直连。。。

网友:
待机时usb芯片就供电了吗,要是没供电,怎么会短路呢,应该是不触发?迷惑了

网友: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开关,但是oc脚是电流检测,如果外接短路可能会出大问题

网友:
莫非是USB芯片短路导致EC或桥短路?

网友:
这个搞法,就检测不到过流了,

网友:
直接连可以用,下次烧机就会直接烧桥,可以加个保险改上去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现在的料板g480应该卖的不少了。如果可能还是原样恢复。省事的话,就直连先收money呗

网友:
請問你是2腳連8腳,3腳連7腳嗎?還是只有3連7腳即可以

网友:
这个只是USB 5V供电而已,直通也没有什么啊!

网友:
华硕也有这个通病好像,直连直连

网友:
学习了。原来USB短了还可以这么修,但是万一接口不小心短了,那不就麻烦了

网友:
供电开关而已

网友:
这样可以用,但是以后没过流保护了。

网友:
只是不受控 了而已

网友:
应该是2,3脚和6,7脚连吧,都是相连的,连一只脚就可以了吧,这样万一USB短路,会不会直接烧桥啊??

网友:
这个芯片好找,好多主板都有

网友:
USB芯片就是起个5V转5V转换作用的吧,如果直连就相当于一插适配器就有5V电压了

网友:
万一在不小心 下次不就直接烧桥呀

网友:
这只是控制USB数据的,供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