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EP43-US3L 反复重启

楼主(2015-12-23):
有两快技嘉的GA-EP43-US3L主板   故障都是按开机健反复重启,大概2到3秒不停重启,拔掉CPU供电电源不重
启,打场管阻值没发现问题,电容也没短路,换过8脚驱动芯片,刷过BIOS 都不能解决问题,电压也没法测,求解决思路

网友:
这片主板确实比较难修,,修过几片刷BIOS的,其他的故障。。 没有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