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解id

楼主(2015-12-23):
小弟手上有一台有id锁的4.7苹果六和一张坏指纹刷机报53的主板,我就想着把坏指纹主板上的套件搬到有锁的苹果六上但是没搞过苹果六不知道那个ic是码片请各位有图纸的帮忙告诉一下那个是码片。先谢谢了

网友A:
  我劝 你还是收手吧

     苹果手机对手工要求超高  除非你做好了练手废板的准备

   因为最致命的  暂存就是内存与cpu是2合一的  这两个植珠  1小时到2小时的安装拆取程序  难

    还有就是没有技巧经验的  温度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劝 你还是收手吧

     苹果手机对手工要求超高  除非你做好了练手废板的准备

暂存也要换掉?

网友:
在学习每户本,手机不会

网友A:
  应该知道一个道理吧。。这两个一不小心 是二者全一的

   分为上层 与下层的关系      你先在百度上看一下视频在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知道一个道理吧。。这两个一不小心 是二者全一的

   分为上层 与下层的关系      你先在百度 ...

解id搬硬盘基带u码片就行了吧,不明白动cpu干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知道一个道理吧。。这两个一不小心 是二者全一的

   分为上层 与下层的关系      你先在百度 ...

解id换硬盘基带U码片这三个就行了吧,动cpu干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id换硬盘基带U码片这三个就行了吧,动cpu干什么呢?

   好像6不是这么简单吧

       你最好去去问问业界

网友:
1:把有ID锁的6P主板的硬盘(U0604)、A8cpu(U0201)、基带cpu(U_BB_RF)、基带电源pm8019左上角的四角玻璃IC(U_EFR_RF)拆下来。 2:把无锁6P主板上的上述四个IC拆下来,(硬盘、A8下层、基带cpu、四角玻璃ic)植好锡备用。注:A8暂存未加密,可以单换。 3:把主板上的无锁四套件IC安装到id主板上(A8暂存随便找个好用的就行),找个带屏幕的外配装机,再把原来无锁套件主板的原机指纹排线安装到一起刷机,正常刷机激活。 4: 综上所述,硬解6p一共需要换5样东西,包括主板上的4个芯片和1个指纹排线。注:搬完主板上的4个ic后并不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但能开机显示白苹果后黑屏,后又自动重启,能进入恢复模式读取序列号

网友:
小白需要你这样的支持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