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进步了系统,能进BISO,进步了PE。

楼主(2015-12-23):
开机进系统会有短暂的蓝频,然后自动重启。重装系统能选着USB,但启动不了U盘,然后自动重启。
硬盘模式改过也不行,硬盘拔了还是一样的反应,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还是主板自身有问题?

网友A:
系统坏了 用光驱安装 要么把硬盘取下来挂在其他机子上把系统直接搞进去

网友:
实在不行  只有把桥换了先

网友:
实在不行  只有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坏了 用光驱安装 要么把硬盘取下来挂在其他机子上把系统直接搞进去

恩。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开始只把硬盘下了进PE没能进去,就没上其他的硬盘试,结果就是硬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坏了 用光驱安装 要么把硬盘取下来挂在其他机子上把系统直接搞进去

是不是在这台机上把系统装好了再把硬盘拿另一台机上都认的到?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硬盘是否正常呢

网友:
我汗,,,,标题乍一看,还以为是什么厂家内部绝密资料呢,什么步进BIOS。。。原来错别字,很多人看帖凭标题就知道帖子有没有价值

网友:
硬盘的问题?

网友:
这也要发个贴》、 ? 我都有点怀疑楼主是来骗分的

网友:
经常碰到硬盘坏的进不去PE,或者死慢。

网友:
一般进PE界面慢硬盘有问题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
换一个硬盘试试

网友:
硬盘坏导致?不科学啊

网友:
硬盘拔了应该可以不重启

网友:
我遇到一个差不多,是双敏p43,不能U盘启动,然后我是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器上载入好系统在吧硬盘装回来,也能安装系统,进系统后USB认U盘也正常,你试试看吧

网友:
什么板子   板号

网友:
主板的问题

网友:
你要先判断出到底是主版的问题 还是硬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