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修宏基JE43不出待机3 5V和一修宏基V5-552掉电 不充电

楼主(2015-12-23):
最近生意比较淡。童鞋们。你们有木有?没有机修痛苦吗?
做维修的 就要能赖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扛得住压力。进入正题
机器1
型号: 宏基4743
版号:JE43
故障:不出待机3 5V
先来2张图片 不是很清晰。
这是同行修的。  我一看 笑了会。。。这哥们。拿25V 1000UF的电容来滤波。 当修显示器啊。。。
先整理焊油以及不堪入目的焊点。整理完后上电测试3V电感后级波形如下
    而5V电感没有任何动作。说明是5V这边出问题导致3V也保护。 开始查待机芯片的条件    16脚 19V 正常  13脚 3.4V  正常  8脚3.3正常   17脚 5V正常   1脚3.3V 不正常  6脚1.2V 正常    还以为这么快找到故障点。 待机芯片1脚和6脚都是通过一电阻下拉到地作为开启。 找到1脚相连的电阻 掉了。大家可以从这个图中可以看到 有点模糊。 R535掉件。找个100K电阻补上之后,电压恢复1.3V 。 但5V依旧仍未出来。 拆掉5V上管测试G级波形,没有任何动作。  那就是只有一种可能,芯片坏了。 换掉待机芯片之后上管G级波形和下管G级波形出来了。 再装会上管,此时5V已经完美出来。 再双通道抓3 5V 已经完美。 大家是不是觉得就这样修好了呢?
  nononono。。。。自动上电到0.6左右瞬间掉电。很快哈。 有时候0.3 掉电很快的。  这里就不把过程一一写出来了。最后是网卡芯片坏  找一个换上之后电流上去了。EDID也有了。
机器2
型号:V5-552
版号:广达ZRI
故障:掉电、不充点
这个本本说来奇怪。拿上来的时候能开机进入系统 不充电。我说要拆机检查 需要时间。 同行就说客户要得急。明天上午飞机  要去XXX。。。先拿下去问下客户
结果拿下去之后再拿上来就不是不充电了。而是电流到1.2或者0.88或0.6就掉电。拆机检查发现是ACIN和D/C#在作怪。导致隔离也跟着跳变。所以会掉电。下面是ACIN的波形 同时D/C#跟这个波形一样。我就纳闷。这ACIN跳 不是要秒杀的节奏哇。。。
结果是。想想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ACIN就去了这2个地方。 ACOK#为低电平。说明充电芯片检测适配器正常。 拆下PQ15之后ACIN还是会跳变。   翘起EC的64脚之后ACIN正常。D/C#也不跳了 此时我就想起去刷BIOS 。为什么去刷BIOS呢? 因为ACIN和D/C在EC内部是GPIO脚 是受程序控制。 还以为是程序把ACIN拉低呢。 刷 了个BIOS还是一样。  可能有95%以上的人都会认为是EC坏吧? 好吧   听大家的。买EC。。。。隔天EC到了。装上还是一个样啊。。。 这EC又贵。。。。为什么断开EC的64脚就不跳变了呢?????绞尽脑汁。。。。最后想到走另外一条线试试。。。心动不如行动。 具体是怎么飞的。给大家留点悬念的空间吧。其实很简单的。
图纸上传上来方便大家去悬念。。 迅维网chinafix.com_ZRI

网友A:
心态很重要, 这样的二修机在版主手里像好玩似的,

网友:
这样的二修机在版主手里像好玩似的

网友:
太坏了,伤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心态很重要, 这样的二修机在版主手里像好玩似的,

运气好呀。你过奖了。

网友B:
小帅哥教姐姐怎么用示波器好不好

网友:
后面ACIN的板层作怪了,广达的少见,修的精彩

网友:
ACIN线路板层漏电了

网友:
示波器用的真好

网友C:
第一个故障怎么查到网卡的,是网卡发烫吗

网友:
*脏话*板层这个绞尽脑汁的怪问题都被你碰到了 我也是醉了 太消耗脑力了 真蛋疼

网友:
ACIN板层漏电了吧,割断原先的,在另外接,楼主思路真好,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楼主第一个信号怎么查到网卡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故障怎么查到网卡的,是网卡发烫吗

网卡灯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帅哥教姐姐怎么用示波器好不好

好呀。手把手的教你要不要。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我每次修笔记本不亮机的时,到处的电压都正常,就是不亮机,找不到原因,也修不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楼主就找到问题所在呢?

网友:
{:4_81:这线飞得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