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2奇葩问题

楼主(2015-12-23):
同行送来的一台华硕主机,主板是华硕P5G41T-M-LX2,上DDR3的内存的,现象是开机指示灯一闪一闪,风扇转一下停一下转一下停一下, 客户那主板上还插了个PCI转USB的扩展卡,我估计客户原来就是USB没有作用的,于是果断换了南桥,换了南桥现象一样,于是放在一边今天再来看,第一次开机,3.3V的指示灯是一闪一闪的, 就是不跑码, 我用万用表量过南桥的3.3V不稳定, 一直处于跳变中,于是我把电源断电再开, 主板可以跑码了,而且能正常显示进系统, 关机再开现象还是正常,如果都正常倒就完事了,奇怪的问题就是:每次插电源第一次开机的时候诊断卡的3.3V的指示灯就是一闪一闪的且不跑码,断电重开又一切正常了,再断电再重开也是一切正常,机器没放完电之前开都正常,但是彻底放电完之后第一次开机就是不跑码,再开正常,有同行碰到过类似的现象不指点下。
备注: 主板有重写过BIOS,也更换过BIOS芯片,更换过晶振,更换过主要的822排阻,更换过CPU周边的电容,更换过南桥,加焊过CPU座,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第一次开机不跑码,断电再开就正常

网友:
这样的二修机在版主手里像好玩似的

网友:
是不是电源不稳定或3.3V后继电路有元器件性能不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