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了!!新款笔记本华硕X503M 换键盘

楼主(2015-12-23):
新款笔记本华硕X503M 换键盘 ,求助万能的大神们,看看你们用的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其实说来也不出奇,遇到好几次这样的键盘了和C壳用一次性塑料一样的扣子扣住的,只是这款实在太多太麻烦,考虑到装上键盘后没有原来的这么牢固,所以发帖求助!!!!

良辰在此谢过大神们了

网友A:
装上去,键盘下面有几个很小的脚,用电烙铁烫一下就可以固定了,我是这样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上去,键盘下面有几个很小的脚,用电烙铁烫一下就可以固定了,我是这样换的

没有吧?我怎么没看到有什么小脚?

网友B:
目前都是一个一个塑料点的拆,再装。。。麻烦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都是一个一个塑料点的拆,再装。。。麻烦得很

拆了还可以装吗?怎么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