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的设想!希望围观共赢!

楼主(2015-12-23):
上门这些图片大家都知道是啥,大家有没有留意它们基板上面有一个共同点?对,有很多疑似测试点的小圆点,它们都有自己的连接线路!就此我们应该可以认为这些点就是重要信号测试点!
现在图纸越来越缺乏了,而且板载U的机器越来越多,我们必须想办法把我们维修的难度减少!如果我的猜想是正确的并且找到了这些点的作用定义!那么我们以后不用那么依赖图纸了,维修难度自然会按几何率减少!
希望大家有时间或门路能搞到这些点的定义共享出来!一起共赢!

网友:
感谢提供这么“机密”的文件!

网友A:
这些是和内核连接,用于工厂测试或者编程的接口,----以上是我的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是和内核连接,用于工厂测试或者编程的接口,----以上是我的猜测

编程应该不需要那么多,最后图上4点估计是编程用JTAG或I2C!希望能找到真相!

网友:
所以快来大神科普一下那些点点吧

网友:
我也觉得这些是测试点,下次遇到要拆U的超极本的时候,好研究研究

网友:
楼主辛苦了  学了了

网友:
我一说,我发现还真是这样!

网友B:
每个点跑一下针脚有图的对着图纸看一下就知道了 ,记录下来就可以

网友:
要找每个CPU的资料不太容易啊?图纸都找不到了,

网友:
好想法呀。

网友:
现在图纸好难找,希望这是一个突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点跑一下针脚有图的对着图纸看一下就知道了 ,记录下来就可以

不是想象中这么简单的事情!
想想,以前CPU-NB-SB,每个节点都有自己特定的信号来帮我们判断,譬如CPU到NB的ADS#,譬如CPU的复位信号(不是PLT),还有核显的复位信号等等~~,但他们现在已被集成到一个CPU里面!不需要往外部连接了!我们只能想办法找到这些关键点!而现在最有可能就是这些点了!
注意的是不需要再往外部连接!所以用这些点打和主板连接的脚位套取定义是不可能的!

网友:
这应该是核心的东西

网友:
修到这种U有点位也是不会跑线路现在板载U太变态了,BGA也不好做

网友:
楼主说的对呀,看到这些点就像是一些测试点,就是不知道定义,这个必须顶!!!!
期待共享结果

网友:
我听有些师傅说过,这些点是在出厂时,有一定的设备连接至这些点上但是真要做么也不知道

网友:
  我刚刚还以为楼主要重植呢、。这样或许真是一个突破口

网友:
以前的南桥就有大师找出过测试点  希望CPU也能找出吧

网友:
工厂应该会有INTEL提供的资料吧。

网友:
这就是创新,非常好想法

网友:
是测试点没错,但没那么好弄

网友:
楼主这个大胆的想法确实有创意,有发展前途

网友:
曾在上面 成功的测量到复位信号  但在当时的维修中并无卵用  当时机器是不加电   其他的点就 没再进一步研究了

网友:
  这个的 慢慢的跑线

网友:
是我眼睛不好吗,竟然看不出来

网友:
支持这个说法

网友:
这应该是cpu自身电路的一些检测点吧,可以判断内部电路通断。

网友:
是这样的吗

网友:
我觉得这是测试CPU用的测试点。跟修主板没关系吧。

网友:
这个还需要有内部的人来整理,不然自己整就累

网友:
想法不错,关键是谁又能知道它连的是啥信号,正常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
请问是否有资料?

网友:
如何来判断板载CUP的好坏恐怕单量这些还不够精准把

网友:
集成的不好弄了吧。桥、CPU都在一个芯片里。

网友:
需要示波器么  还是直接得电压?!  话说U坏了值得换么  直接换板比较稳定吧

网友:
支持你,研究出来了发个帖分享一下

网友:
哎 ,板载的u我从来都不上bga。风险太高了!希望这会是新的突破点

网友:
现在变化太大了。
等找到这些点的测量信号,结果。。又更新了

网友:
神一般的想法,点个赞。

网友:
想法很好,实现有一定难度

网友:
楼主的想法好啊,如果找到这些点的定义,那我们直接修这些点的电路就好了!!!!!

网友:
这种板载的4代的U 拆下来会变形了,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这也太难了吧

网友:
这个 难度大了啊

网友:
这种核心文件是不会透露的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不好弄吗。有点难度

网友:
这些点是他们内部的编程接口,你说的很有想法如果CPU里面烧了个洞什么的确实能测量,但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到了但是没有人破解一样没有用

有了脚位定义,平时维修的过程中起码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判断点,维修不都是这样的吗?SVID通讯协议厂家同样有直接解码软件,但是没有放出来。

网友:
研究出来到训为 任教了

网友:
我还真测量过 这些点   只是对着好板子打值  有一部分是对地的

网友:
这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网友:
CPU编程测试端口设计测试用的没专业设备也弄不明白的----个人瞎编的已经编不下去了

网友:
太过高端,即始量出了相连的点,如何知道它的定义呢。

网友:
希望大神尽快能公布机密给维修界一个福音

网友:
我以前有测过二代的,知道上面有个复位,其他就不知道了

网友:
如果让我们研究了出来的话估计Intel要倒闭了!

网友:
想法是好的,这些应该是测试点

网友:
顶上去!让知情者看到!

网友(2016-03-28):
虽然麦哥发的这个帖子没有结果,但是我还是要给你点赞!希望能有人搞出资料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