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505笔记本,无论进XP或Win7几分钟后,都会自动关机,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5-12-23):
顾客的东芝M505笔记本,说是无法进系统了,让重装个Win7。本以为很简单,装完系统就会好了。可是不然。装了两次GHOST Win7都不成功,都是在安装Win7系统还没完成时,就自动关机了;第三次装上了刚进系统桌面几分钟就自动关机了,过几分钟再开机系统进不去了,系统又坏了。
无奈又安装GHOST WinXP,但安装成功后,进XP几分钟就又自动关机了。
此笔记本顾客说原来是windows vista系统。
用引导U盘进WinPE,时间再长也不会自动关机,这是什么原因呢?
请高手解答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报主板的价格吧,我估计要考虑过流和温控了,长时间未清理的机器可能就是里面太脏了散热不好

网友:
一个温控一个cpu供电

网友:
CPU温度是多少?

网友:
主板,拿去维修,装系统没用。

网友A:
多装几个系统试下,或用正版系统.

网友B:
楼主说的是掉电,还是自动关机!

网友:
无法看cpu温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装几个系统试下,或用正版系统.

安装正版windows vista系统没安装驱动程序前,无论多长时间也不会突然断电(我说成自动关机)。但仅仅安装了360安全卫士后就又突然断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掉电,还是自动关机!

是突然断电、没电,我说成了自动关机。哦!是我表述之误。见谅!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有大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