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2F笔记本(板号K42F)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12-24):
    同行送来华硕P42F笔记本(主板型号K42F Rev:3.3)一台,不触发!待机电流仅0.7mA,明显不足。拆机量PU8101(RT8206A)无3.3V、5V线性电压输出。既然如此按流程来了(华硕P42F无电路图只有点位图,借论坛里RT8206电路图一用)。

测14Pin EN1、27Pin EN2无开启电压,跑线至U3001(EC IT8570E)86Pin 无VSUS_ON输出。

VSUS_ON不出,基本为EC未满足待机条件所致。果然测得120Pin AC_IN_OC#处于高电位状态(低电位有效)。

修华硕的机子有图就是方便,继续跑线。。。为了方便说明,根据点位图我画了个电路草图。

看电路图知道,这是个由2个N沟道场效应管组成的开关电路,测PQ8909 G极电压为低电位,处于截止状态。此时理论上PQ8912 G极在电阻分压下应为9V左右的高电位,结果测得电压还是低电位,再量上拉电阻有19V电压,那么问题就很明显了,又是华硕的老毛病——排阻问题!更换PRN8902(100K排阻),PQ8912 G极有7V左右电压,PQ8912导通接地,AC_IN_OC#马上低电位有效。电流表显示待机电流上到20mA。上机触发,机子点亮,维修完成!

补上故障排阻位置图

附上机子的点位图

网友:
牛逼呀,我不太喜欢华硕的机器,TMD都得跑线

网友:
没有电路图就自己画一个出来

网友:
楼主辛苦了  学了了

网友A:
你的草图画的是p沟道的管子吧

网友:
又是排阻,又一个通病出来。

网友:
ASUS的机器有点位图就要好修多了。

网友:
非常不错 详细 加分

网友:
只要是爱坏的机器,对维修人员来说都是好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草图画的是p沟道的管子吧

那个网页画图的软件里只有这个符号,所以就将就用下。而且这还是个旧符号

网友:
我是小白,进来学习,借鉴的,谢谢楼主

网友:
思路不错。画图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2017-08-08):
又是排阻问题,下次遇到就是送福利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