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吱吱响,自动断电

楼主(2015-12-24):
设备上的一板控制板,开关电源供电部分吱吱响,top234YN(下图红圈里)管非常烫手,不加散热片会自动断电。

散热片为后加,加散热片后,不会自动断电。散热下为变压器。各位大神对此故障有何高见,该如何维修?

网友:
开关管都要有散热片的,加了后能工作就可以了.

网友:
把开关管,换一个

网友:
不会是负载有轻微短路或者滤波电解性能异常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