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深夜发贴!ipad3 170ma维修

楼主(2015-12-24):
这个有时候可以开机,不开机时电流170ma无跳变,简单测了下各电压都正常,可以联机,由于客户有资料就没刷机看报错代码。
开机时发现背光有一边不亮,升压电感和PMU发烫,ipad3屏背光有两组升压,既然有一组背光工作不正常从就背光下手。

测L2210和L2200发现对地值一个为200左右,一个500左右,阻值不正常

测到升压二极管时发现其中一个没阻值,二极管损坏,找个iphon5上面升压二极管改上去,OK。
更换二极管后上电电流有跳变,装屏亮机,PMU也不再发烫

拍照时已经装好了也就没有拍里面

网友A:
我还不会修平板和 手机!我想去拜师傅!楼主是怎么开始的

网友:
嗯纯正维修,不刷机照样修

网友:
升压二极管和电容是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不会修平板和 手机!我想去拜师傅!楼主是怎么开始的

先学理论 听听远程

网友:
两组背光中上一组升压二极管坏,导致不开机

网友:
测L2210和L2200发现对地值一个为200左右,一个500左右,这里阻值异常的推测是500左右一组,即由相连升压二极管损坏本身两端阻值呈现开路状态引起。

网友(2016-01-23):
理论很好手工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