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技嘉GA-P41-ES3G关机自动重启,三个故障 通病!!~~~

楼主(2015-12-24):
版号:技嘉GA-P41-ES3G  REV1.3
故障:(都算是同通病吧)
1,无复位
2,5VDUAL保护
3,关机重启
报价:80元
简单维修过程:
无复位修好了,装上去 后发现关不了机,拆下来后,再发现关机不能再开,5VDUAL 保护。
整个板还算新!

测各大供电正常,无时钟。

这个虚焊也比较多人说过,我补焊后 发现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时钟电压也乱了,PCI B16 1.7V变成3.3V.果断换了时钟芯片 稳定正常跑马了。

装上机子 进系统后 发现关不了机,关机就自动重启。
以前技嘉G31 G41这种故障有刷过BIOS好的。
拆下来测 问题又多了一个了,开机后点关机 检测卡的灯都灭了......
5VDUAL保护了(这个以前也修过,这个问题也爱坏)。

技嘉的板修多了 发现相近型号结构都差不多  找了个G41M的图纸来参考。
(注意:下面说的元件代码都是G41M图纸的元件代码,不是这个板的)
先弄保护,

上次维修过这样的问题 直接拆掉D4 不要保护,能正常使用。
感谢上次维修迅维的一个朋友 回帖提醒过我。(看清楚别当N管测了)
Q16是P管。Q16 1脚大于2脚 0.7V  Q16导通。导致5VDUAL 受保护

Q16坏。更换就好。
修好5VDUAL保护,修PW+
PW+是上拉5VSB 得到5V电压的。
实测0.8V左右 偏低了。导致自动开机,关机自动重启,关不了机。
PW+串联个电阻到IO   有点怕IO 挂掉
不过维修都是从简单做起。

先拆掉Q39 果真好了  Q39 拉低了电压。
(不装Q39也能工作)

到此为止  此板修复!

都算通病吧
这个时钟爱坏,那个5VDUAL也爱坏,关机自动重启的故障可能比较多,如果遇到这个问题 可以留意一下 PW+电压。
G41M的图纸 论坛好多自己下载吧
有帮助的加个分呀

网友:
有帮助,加分

网友:
有图有真相,修得很不错。。。

网友A:
真正好贴,解释的太详细了,思路,实物,故障说的一清二楚,看一个这样的帖子明白很多道理,比看教程都实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正好贴,解释的太详细了,思路,实物,故障说的一清二楚,看一个这样的帖子明白很多道理,比看教程都实惠

过奖了  我会不好意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奖了  我会不好意思的

千真万确,反正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你一镊子指向一个822,所有的主板所有的故障都是一个822,那反正我是找不到这个822.真心学习你的帖子。

网友:
每看一篇总归能学到些知识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我还没这么深层次的修过主板!

网友:
Q39在这里推测是静电保护二极管,主要作用是为了防止主板关机断电期间开机针产生的静电电流值造成偏大状态烧毁IO芯片,即本身2脚接地主要是释放静电电流。

网友C:
Q39在这里建议找个相同规格的装上,这里开关针0.8V相当于主板误认为一直短接负极到地。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我还没这么深层次的修过主板

网友:
发现都修笔记本,台式机都要忘得差不多了,楼主的板子修的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Q39在这里建议找个相同规格的装上,这里开关针0.8V相当于主板误认为一直短接负极到地。

找的是技嘉板相同位置的管子

网友D:
     楼主 写帖子很用心

         但愿以后出更多精品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写帖子很用心

         但愿以后出更多精品文章

下班了后才写的  晚上 有时间 就写详细点   谢谢加分

网友:
技嘉这板子这么容易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的是技嘉板相同位置的管子

这种管子一般也会用在接口电路中比较多,这里损坏推测是本身2和3脚之间阻值短路相通。

网友:
Q39在这里还具有开机针工作电压钳位作用,即在主板关机和开机触发期间,本身3和2脚之间阻值一直保持开路状态,相反在主板断电期间,3和2脚之间阻值保持导通状态。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图文并茂  犀利无比的维修

网友:
高手啊 啥时让我遇见

网友:
楼主这人贴比较有营养,学了很多

网友:
技嘉这板子这么容易坏啊 ??

网友:
修的真仔细头脑很清晰谢谢分享成果

网友:
帖子写得好详细,楼主费心了,谢谢分享,以加分

网友E:
你这 问题也够多的!                   不容易啊!

网友F:
Q18是什么元器件,工作原理是什么?求赐教!另外Q39应是保护才被击穿的,拆了D4就少了一个保护,再有问题应该就容易烧I/0了吧。

网友:
这么多故障  不多见~

网友:
发现RTM875T前缀的时钟芯片很容易坏啊,昨天修的昂达G43也是时钟坏,那个型号是RTM875T-531

网友:
有图有真相,修得很不错。。。向楼主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F:
Q18是什么元器件,工作原理是什么?求赐教!另外Q39应是保护才被击穿的,拆了D4就少了一个保护,再有问题应 ...

Q18是个 5VSB去到5VDUAL的管子  控制端 高电平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 问题也够多的!                   不容易啊!

对你来说 这些都是小儿科

网友:
遇事不惊,技术过硬  帖子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
LZ哪里学来的时序,思路这么清楚。

网友:
又学习经典实例,理论分析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F:
Q18是什么元器件,工作原理是什么?求赐教!另外Q39应是保护才被击穿的,拆了D4就少了一个保护,再有问题应 ...

Q18就是普通的P沟道MOS管,Q39在这里击穿原因推测为主板开机针对应跳线经常热插拔引起,拆了D4时间久了容易引起烧IO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Q18是个 5VSB去到5VDUAL的管子  控制端 高电平截止。

是的,这里Q18也可以理解成5VDUAL双路供电转换P沟道MOS管。

网友:
谢谢同学你好厉害,

网友:
通病都让你一块板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