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触发,后来让我搞成了没声音

楼主(2015-12-24):
     我一直觉得G470是一台不错的机器,除了爱烧CPU,喜欢大短路之外其他的都挺好的,基本很好修。
通电测试待机0.02正常,迅速拆机。联想的标签还在一修机
简单检测有BIOS有供电且1脚有片选波形,赖的查了先刷个EC程序再说(事实证明我的错了,MB不该偷懒的。差点害死自己)。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还是按顺序来吧,查PWRBTN没有,那就是EC这边的问题了,当我戳到32脚的时候发现电压只有0.8(捡死鱼了

ON/OFF微短,先排除EC的嫌疑拆掉D23测量发现ec32脚电压变回正常的3.3V。

追查ON/OFF去向发现除了开关接口没有发现其他的原件。好吧这是板层段路吗?不管了,直接在开关和D23的1之间飞线,当然要把板层的线切开
下面是做好以后的样子,我知道胶带很丑我想想高温胶带贴的可是太贵了,而且老大买错了胶带扔了又浪费所以。。。

好吧,终于可以装机了。装机前测试OK。所有东西都装好了。螺丝也打好了。功能测试一切正常(除了没声音以为,心里一万只草泥马在奔腾。拆吧)
开始以为是没插喇叭线,心里还在纠结记得明明插了。拆开以后果然插了。不对上错表情了,那我不是要死了 。系统里面是可以检测到的声卡硬件的,且音量条也显示有声音,可是现在耳机也没声音,换了喇叭也不行。然后又查了声卡供电。静音信号,耳机检测信号都正常。

MD换声卡。结果涛声依旧
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想到我刷过程序是不是程序问题呢。飞速去联想官网下载了BIOS。在线升级,结果好了。R!

最近通货膨胀,走过路过的各位老板麻烦给我加点分小弟在此谢过!现在是凌晨12点29分。发个贴不容易啊(我发四我不是来水分的:))

网友A:
割断直接飞线,你就不怕割的太深了吗,我每次都害怕

网友:
上错表情那句笑尿23333

网友B:
我想知道,官网下载好bios后“在线升级”是什么意思,不是拆芯片刷的bios?

网友:
发帖不易,楼主好技术,赞一个。

网友:
你不应该盖上胶带才去照相..

网友:
bios害死人啊。。没事别刷,太闹心

网友:
思路清晰,一针见血,好贴加分。

网友:
楼主应该拍个割线后的相片给我们看,贴上胶布我们都不想看了。就好像盖上馆材以后,没什么好看的了。

网友C:
厉害,学习了,最近好多机子没修出来,很是郁闷。来看看大神们的经验

网友D:
静音信号和耳机检测信号是哪个啊?楼主指点下。给你加分

网友E:
割线怕阿,  怕割到其他的了

网友F:
BIOS还会引起没声音 见识了

网友:
遇到死鱼一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官网下载好bios后“在线升级”是什么意思,不是拆芯片刷的bios?

机器是可以亮的只是没声音,所以升官网的比较简单又安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处处小心,多想多想光干也是不行的

对,是我大意了。不怨天不愿地,只能怪我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什么下载好BIOS又在线升级的

就是在系统里面刷新BIOS啊。不是用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I:
bios害的楼主走弯路了

是我自己搞出来的,本来是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还是走了弯路的,G470的CPU不易坏。仁宝开关电压低,板层问题常见故障。

网友:
楼主请问你查的声卡信号,静音信号, 图纸上的哪几个脚位啊   还有官网升级BIOS

网友:
BIOS引起系统没声音,还真是很少见,下回遇上可借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割线怕阿,  怕割到其他的了

研究好了,找一个宽敞的地方割线,谨慎点

网友:
查了半天发现是BIOS问题,够纠结的

网友:
这有点搞笑 啊 哈哈 修成没声音了 有没有可能是你之前刷的BIOS有问题导致

网友:
声卡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BIOS刷错会引起无声音也是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学习了,最近好多机子没修出来,很是郁闷。来看看大神们的经验

我修不出机的时候就去看看电影...泡泡妹子

网友J:
我也想知道怎么在联想官网升级BIOS

网友:
楼主好技术。
思路清晰,一针见血。

网友:
这样电池充放电正常不?

网友:
还真没想到是blos引起的没声音,一般都不大怀疑blos

网友K:
弱弱地问一下,在系统里在线涮BIOS好涮吗,不容易出问题吧

网友:
求如何在联想官网下BIOS

网友:
好样的,修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静音信号和耳机检测信号是哪个啊?楼主指点下。给你加分

带有  “**_mute#”的是静音。
耳机检测一般是“SENSE A”“SENSE B”

网友:
我有一个  机器时修好了   但是也没有声音   最后费了   下次试试 bios  唉4

网友:
是啊   刷bios如果不好记得刷回去,我师傅这样和我说过

网友:
一般刷了不行我都把备份的刷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K:
弱弱地问一下,在系统里在线涮BIOS好涮吗,不容易出问题吧

刷不亮了最多在用编程器刷一次么

网友:
声卡芯片旁别的电容漏电没   上次我遇到了一台

网友:
有些机子,安装好后没外声       进安全模卸载驱动,重启自动安装   就可以了

网友:
感谢分享,很好的维修贴

网友:
哈,没升级Bios就没声音好坑

网友:
12点还在工作,真够拼的

网友:
BIOS 不好还会导致没声音啊~

网友:
原来是BIOS学习了

网友:
再次明白了bios不能乱刷的道理

网友:
果然是大师,必须的加分

网友:
BIOS引起没声音?什么原理呢?

网友:
这个问题遇见应该简单会修的

网友:
好技术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直接不认声卡  最后催的急让客户接了个外接的

网友:
可能是你不触发的时候刷的BIOS不对把,我认为他以前应该就是开机不触发。。。

网友:
哈哈哈 通货膨胀

网友:
声音好了没?难道R 好的?

网友L:
楼主,可以说下在线刷是怎么刷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可以说下在线刷是怎么刷吗,谢谢

就是在系统里面升级啊,好像除了中国以外的官网都可以下载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还会引起没声音 见识了

同感同感!!

网友:
技术还竖好腻

网友:
BIOS恶心啊 这个工厂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割断直接飞线,你就不怕割的太深了吗,我每次都害怕

常用,特别是供电,一大片都能断开

网友:
这个问题,在宏基的本子,我至少修过三台以上相同的问题...都是开关到EC之间短路,都是断开飞线好的....

网友:
现在BIOS也是坑死人

网友:
这机器就这个问题的

网友:
程序也会导致没有声音

网友:
可惜沒看到你割線的部份

网友:
没有遇到过G470板层短的!

网友:
像这样的事情做维修真是没办法的,只有耐心搞定呀

网友:
谢谢同学你好厉害,

网友:
楼主也不容易啊。

网友:
技术很好哦

网友:
分析的真是不错,收藏了啊

网友:
技术好哟,支持发帖

网友:
现在的程序各种问题都有!不过楼主的割线还是小心点搞不好就报废了

网友:
唉,这种事就是要细心啊

网友:
笔记本的bios官网可以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想知道怎么在联想官网升级BIOS
我也想知道怎么在联想官网升级BIOS,楼主求解

网友:
这机子爱烧CPU 和打短路 已经很头疼了 报价太高 客户都急眼了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

网友M:
EC BIOS会引起喇叭哦,我有台K42时不时没声音难搞
张正雄
以前修过一台时不时没声音的是喇叭坏了
详情

网友:
呵呵 刷bios 先找个空的芯片爱怎么刷都没有关系

网友:
楼主,果然够牛逼啊,BIOS还引起这样的故障,还没有修到过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修起来自然快

网友:
问问楼主联想官方BIOS在哪下在的啊?我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EC BIOS会引起喇叭哦,我有台K42时不时没声音难搞
以前修过一台时不时没声音的是喇叭坏了

网友:
BIOS惹的祸????

网友I:
bios害的楼主走弯路了

网友:
大师,开关要过d23才行吗?

网友:
有东西拉低了开关电压了

网友:
下次就不会这样了,加油

网友:
*脏话*,这机子EC不是自带程序吗

网友:
我晕 居然没声音是BIOS 问题 我也是醉了。。不过能搞出来 顶一个。

网友:
头一次知道bios引起没声音

网友:
我来学习学习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查有没有2。5 的电压哦。

网友:
感谢大神的大力分享啊!小小白谢谢了

网友:
所以每次刷完BIOS都要还原

网友:
哈哈  还是高温胶带好看点 你这丑哭啦 刷完BIOS后 无果最好刷回来

网友:
BIOS损坏也会这样,第一次遇到。

网友:
BIOS造成没声音没遇到过呢,只不过之前一个戴尔的机器没声音刷了BIOS没用

网友:
学习一下,赞一个。。。

网友:
最后没声音尽然是bios程序问题没想到   这个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这款机器不触发一般很少坏BIOS

网友:
很好的思路 学习了

网友:
大师作品,值得学习,咱

网友:
国内联想官网能下载到BIOS么

网友:
联想的机什么时候也能在线升级

网友:
额,没声音刷BIOS,我还真不敢想

网友:
看来以后刷BIOS也是要小心的。

网友:
l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
发帖不易,赞一个。

网友:
这片板修的不错,虽然走了点弯路

网友:
学习下年底淡季没有什么事情做

网友:
原来如此  受教了

网友:
割断直接飞线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业余选手来着

网友:
楼主讲解的 很详细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