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精盾k590s-i7 待机时间长了拔掉适配器才触发,求思路

楼主(2015-12-24):
本本刚拿来不触发,有时可以触发但是不显示,判断南桥问题,换的也是同型号...换好开机亮了,进系统一切正常,发现摄像头不能用,查没有电压,拔掉就有,量了一下短路了,就去掉了,以为到此结束,,出去吃了个饭,回来按开机,死按不开机,适配器拔掉电池也没取,就可以开机,只要开机就没问题,换桥之前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没在意,,机器装上了,还没具体测,但是没有思路,求指点。。我没焊好,应该不会,开机都正常了,关了可以再开。。。求虐啊,没思路,图纸也不好找

网友:
待机3.3V 5V还有开关电压   正常时候查下    不触发的时候查有什么不同就可以知道那里问题了

网友:
隔离这块与适配器检测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