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万用表一样修板 GA-H61M-DS2 REV2.0 触发掉电!

楼主(2015-12-24):
版号:GA-H61M-DS2REV :2.0 故障: 触发掉电 可再次触发!

测试  内存供电  DDR_15V   正常!

VCCPLL    正常!

VCC1_05_PCH  正常!

CPU_VTT  80mV   (用万用表测的话应该是OV)  不正常!

CPU_VTT受控于TU1  RT8120D!

测芯片5脚 供电  正常!

芯片1脚  BOOT  正常!

芯片 7脚EN 不正常!  正常0.6V以上!

VTT_EN受控于Q9  Q9受控于Q8  都是N管!

测Q9 B级  不正常!  正常应该低电位!

测Q8 C级   不正常    正常应该低电位!

测Q8  B级  高电位  正常   说明Q8坏了!

换掉Q8  或者拆掉 Q9都是可以的!

本人喜欢拆  直接干掉Q9  亮机   到此维修结束!

今天翻东西 找到一台示波器     不知道怎么样   就修块板子试试            还可以!

各位看官  给加两分      谢谢啊!

  广告一下  :那些想学示波器的朋友   可以去迅维实地    老师讲的很细致;     我也是学校刚出来的;之前根本不懂示波器 !

GA-H61M-DS2 R2.01.pdf

网友:
示波器测量工作信号波行变化产生管用。

网友:
拆了Q9就不用考

网友A:
拆了Q9就不用考虑时序了,开机就有开启信号了。

网友B:
一步是多余的,测Q8的C级即是Q9的B级。

网友:
真心想学示波器

网友:
楼主好技术,发帖不易,赞一个。

网友:
加油

梦幻、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我也想学示波器

网友:
示波器用的好熟练啊,

网友C:
没有EN我好像一直都是拆掉Q8的 一拆就好

neco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EN我好像一直都是拆掉Q8的 一拆就好

拆Q8应该不行吧  Q9 B极是高电平  EN还是低电平啊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很熟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Q9就不用考虑时序了,开机就有开启信号了。

是啊    上电   就可以工作   内部自动上拉7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步是多余的,测Q8的C级即是Q9的B级。

如果断线 那                 ?

网友:
楼主好技术,发帖不易,  我也想学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EN我好像一直都是拆掉Q8的 一拆就好

Q8拆掉这里Q9会一直处于高电平导通状态,即EN信号会一直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断线 那                 ?

Q8的B极如果为低电平,Q9的B级和Q8的以级一定会是高电平。会有断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