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500G硬盘成砖,怎样修复?

楼主(2015-12-24):
手头一希捷硬盘,500G,fireware KC65,通电用手可感觉震动,但是bios或者windows系统都不认盘,该如何去做?注:原来用在联想一体机上。
Windows

网友:
没有工具 怎么搞 拿到维修点修去吧

网友:
要用工具才能修,数据重要的话还是找专业人士

网友:
这样的电脑还是要用工具搞

网友:
肯定硬盘坏了,如果有重要数据找专业回复吧,

网友:
就拿这个盘来练手啊

网友:
STC下看看,修通病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按12代固件门去修。

网友:
过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2016-01-28):
用MHDD检测看看吧,不认盘的,电机正常情况下,板坏、固件坏、磁头坏均可造成不认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