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 JE40 HR主板不触发,待机3.3V偏高小修一例

楼主(2015-12-24):
主板正面 图1

主板反面 图2

主板板号 图3

故障:不触发,待机3.3V变成 5.38V
不触发,有待机电流,测量待机5V正常, 3.3V变成了 5.38V 图4 图5

待机出来了,芯片工作条件就不用查了,直接查3.3V反馈,测得电压只有0.4V,正常应该是2V左右 图6

测量电阻R4111和电阻R4116发现电阻 R4111坏了,正常是7.32K,主板测得阻值接近17K 图7

从料板找了个电阻换上去,待机恢复正常 图8

此板到此维修结束,附上一张显示照片  图9

                              ------原创:蓝冰心

 会员1484104300鑫豆2025-9-28 21:11

网友:
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
没看到明显进水的地方,不过这也是个二修机。捡死鱼了  哈哈

网友A:
思路清晰,就是你怎么在群里是36期呢?

网友:
不错的帖子,就是我今天没有分,有分就给你加分,好思路,快准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就是你怎么在群里是36期呢?

上次优秀会员奖励,我就报了个远程笔记本听一听课,赶上今年最后一期  呵呵

网友:
思路清晰,秒杀滴节奏。

网友:
冰心,这种故障直接被你秒杀,一修哥看来是不懂电路喽

网友:
这个修的爽!

网友:
FB電路異常造成電壓升高

网友:
厉害。秒杀的节奏。原来待机电压偏高也会导致不触发啊,学习了

网友:
我碰到电压升高一般芯片会保护,你这个还有5V呀

网友:
思路清晰 直接秒杀 支持

网友:
小电阻惹的祸,思路清晰修起来就是快,#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一般这种都是进水引起的

网友:
蓝总,收下我的膝盖,膜拜!
以后有维修经验记得多分享
小白真的伤不起分

网友:
老师,真是一针见血找出问题所在,学习了,电压不正常偏高偏低,直接查反馈。

网友:
好东西就的加分,+++++++

网友:
这万用表跟我一样, 便宜货

网友:
这机器修的有技术含量

网友:
一针见血,反馈电阻坏的真不多见!

网友B:
最后为啥你的名字要写这么大!!!!!!

网友C:
是进水机器还是电阻氧化损坏 待机3.3变成5.3不会烧其他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进水机器还是电阻氧化损坏 待机3.3变成5.3不会烧其他东西?

只是单单反馈电阻坏了而已,应该没有进水吧,没烧其他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为啥你的名字要写这么大!!!!!!

这不是怕你又盗我的签名嘛!

网友:
学习了 分析的不错很有道理

网友:
楼猪技术很牛b啊

网友:
轻描淡写,运筹帷幄~

网友:
好思路,快准狠

网友:
理论杂实就是快,直奔主题,秒杀。。记得我也修过此故障,不过还是转了个弯才到这,惭愧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呀

网友:
这个不是偏高了。是很高了 。不过故障点到是很明确。

网友:
电阻反馈有问题

网友:
秒杀机  加分

网友:
笔记本电阻坏的挺多的呀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一针见血

网友:
感觉LZ秒杀哦

网友:
楼主心细,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D:
现在不知道怎么改的,我只有加2分的权限了。加给蓝兄了。
蓝冰心
多谢支持,分数不在乎多少,都是看得起我,对我的支持,感谢
详情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触摸板下面会发霉

网友:
还好遇到了你啊

网友E:
这个目测应该能找出问题吧??
蓝冰心
目测找不到问题,没有氧化腐蚀什么的,外观良好
详情

网友:
这个修了好多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不知道怎么改的,我只有加2分的权限了。加给蓝兄了。
多谢支持,分数不在乎多少,都是看得起我,对我的支持,感谢

网友:
二修机能拣个漏也不容易了

网友:
电阻变大,造成的

网友:
其中一个取样电阻有问题,造成取样的电压变低,不过思路是很敏锐的!!!

网友:
反馈电路出问题的还真修的少,学习了

网友:
不错 ~~~简单明了 快速

网友:
电阻变质了?

网友:
厉害,思路很清晰

网友:
二修机还没做故障,难得的好上家

网友:
秒杀的节奏啊 我喜欢   今天没有分了 不然给你加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目测应该能找出问题吧??

目测找不到问题,没有氧化腐蚀什么的,外观良好

网友F:
这个反馈问题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修到过呢。。我修了也有2年还都没碰到过呢,楼主这个钱赚的快2 3下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反馈问题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修到过呢。。我修了也有2年还都没碰到过呢,楼主这个钱赚的快2 3下搞定

难得给我轻松下,修了那么多麻烦的,也得来个死鱼捡一捡  哈哈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

网友:
只想知道反馈没有问题的话,你还会查哪里,我只想到反馈,或者芯片

网友:
输出不正常,直接找反馈,可见功底深厚

网友G:
对于蓝冰心小菜一碟。爽。可惜不能评分了。 看来还是发帖,赚分多,要多发帖子了,现在分数也贵了

网友:
楼主,修的速度很快啊,故障分析的不错啊

网友:
很少遇见这种故障,二修机算运气好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对于蓝冰心小菜一碟。爽。可惜不能评分了。 看来还是发帖,赚分多,要多发帖子了,现在分数也贵了

是啊,所以大家都多发帖吧,其实发帖也是一种总结,对自己也是有好处的

网友:
修的 精彩                           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是啊,所以大家都多发帖吧,其实发帖也是一种总结,对自己也是有好处的

这里待机3v变5v反馈给芯片只有0.4v,芯片不会自动过压保护吗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维修 还得邮电路图啊,没有电路图就是抓瞎。。。

网友:
反馈的分压出问题了

网友:
思路清晰一针见血 ,速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里待机3v变5v反馈给芯片只有0.4v,芯片不会自动过压保护吗

有些板子会过压保护,有些板子没有那么灵敏,正因如此,才有我所测到的电压偏高如此之多

网友:
我以前也修了一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应该是进水的引起的吧

网友:
这是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修那么多机子 真没修到过反馈的问题  电阻坏的几率也很少发生 是进水腐蚀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