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

楼主(2015-12-24):
联想E431开机慢的不行
硬盘换了
BOS刷了
内存换了
还是  一开机就慢的不行
怎么解决???....

网友:
BIOS一定要刷原厂的

网友:
就是刷的原厂的

网友:
慢的不行怎么理解?

网友:
反应慢 刷新一下要好久

网友:
慢慢找问题,

网友:
是在系统里面慢,还是显示慢哦

网友:
是不是有哪里短路了

网友:
没有短路  都亮机了也能进系统  就是慢慢

网友:
亮机慢还是系统下运行程序慢。

网友:
刷bios   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刷了把论坛里的BIOS刷了一个变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去官网合成。然后me要处女就行了

网友:
亮机慢,需要用原厂的BIOS

网友:
恩 那  我去合成一个试试

网友:
把原机的me合到亮机的BIOS里试试

网友:
也合成 合成 BIOS   还是   慢
怎么解决啊?

网友:
进系统慢,是不是独立的显卡,禁用了试试吧,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
BIOS 不行,换个刷

网友:
问一个,BIOS怎么合成呢

网友:
淘宝买个BIOS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