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 电流1.0~1.2左右跳变。

楼主(2015-12-24):
           CQ41   版号4107P
    接通可调电源开机,电流就在1A~1.2A之间徘徊。跟客户说是显卡问题,报价,留电话。
  这机器显卡是通病,拆机直接上BGA做显卡,做完之后还是一样,仔细观察,看到EC有轻微腐蚀,加焊一下还是一样,然后直接从料板找了一个换上,结果还是不行。最后没办法,就上论坛看看,好多说是BIOS 问题,连刷5个,一个鸟样。在论坛逛了好久,看到有人说显卡27.00晶振有坏的。看到了就行动啊!找一个换上,电流刷刷上来了,接屏亮机。

BOIS论坛有,就不上传了。有分的哥们给点

网友A:
楼主没有示波器这个问题难修辛辛苦苦啊

网友B:
论坛真伟大, 有些故障别人都帮你修好了, 哈

网友:
一直没有遇到我

网友C:
一直很强大的论坛,这种居然也让你找到了

网友D:
这个机器我修过晶振坏的,也修过BIOS 坏

网友:
楼主要是有示波器 应该修起来相对快一点 还有论坛的指点很重要

网友:
真有晶振坏的//?

网友:
其实不多,之前老板只遇到一次。我就没遇过。

网友E:
多逛论坛,多积经验!

网友F:
晶振坏了,这个还真没修过,是波形不正常还是无波?

网友:
很强大的论坛,这种居然也让你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示波器这个问题难修辛辛苦苦啊

对啊!多谢了论坛的坛友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真伟大, 有些故障别人都帮你修好了, 哈

也是看到坛友们的评论,抱着试试的态度,没想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我修过晶振坏的,也修过BIOS 坏

BIOS和显卡算是通病了。,晶振倒是坏的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逛论坛,多积经验!

对的,多发贴,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晶振坏了,这个还真没修过,是波形不正常还是无波?

没有神器,靠的是强大的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很强大的论坛,这种居然也让你找到了

每天看论坛,论坛的强大无可想象

网友:
对啊!多谢了论坛的坛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