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左键失灵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5-12-24):
鼠标左键失灵的解决方法

  钛度鼠标上市没多久,就让我以百步穿杨的速度买回来了,试一下还不错贴合手心,点击左右键后弹性挺好,觉得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计,不过有些朋友在摘微动的时候造成了焊盘的脱落,继而导致鼠标左键失灵,因此下面将分享一下怎样将钛度鼠标左键失灵的问题搞定吧!

  1、将磁力胶脚贴取下,下面有四颗螺丝,可以用6角星的螺丝刀

图一鼠标左键失灵的解决方法

  2、打开后注意排线

图二鼠标左键失灵的解决方法

  3、主板正面特写,感觉板字做工不错,PCB表面是一层磨砂材质,微动被更换成了华诺的蓝点。

图三鼠标左键失灵的解决方法

  4、这里可以看到更换微动的痕迹了。

图四鼠标左键失灵的解决方法

  5、可以看到焊的鼓鼓的,周围都是松香的痕迹。放多了昂

图五鼠标左键失灵的解决方法

  6、左键的问题就需要先拆鼠标左键,我们拆掉微动,清理焊孔周围的松香,用酒精棉使劲擦就能擦掉。这里可以看清楚焊孔周围没有线路,说明线路被设计在了板子的正面。

图六鼠标左键失灵的解决方法

  7、板子正面有明显的划痕,应该是摘微动的时候造成的,在这里要注意红色方框里标记的区域,这里显示有两个贴片的原件给丢失了,大概是摘微动时给碰掉了,这也就是鼠标左键为什么会出现失灵的根本原因

图七鼠标左键失灵的解决方法

  8、丢失的元件是一个贴片电阻和一个贴片电容,为了再次确认这里的元件一定是有的,而不是空闲置的焊接位置,我们看下图来对比右键位置的电路布局。

图八鼠标左键失灵的解决方法

  9、这里是右键位置的两个贴片元件,这次大家都看明白了吧。一定是左键少了这两个元件才造成的断路,这就是知所以我检测表面线路没问题,焊盘没问题,微动没问题,但是通电检测不到微动两端的电压,说明一定是有地方断路了。以这里我使用一个短接电路的方法来解决这问题。

图九鼠标左键失灵的解决方法

  10、线路是从点1进入点2,点2再经过点3,点2与点3之间的电阻是起到电路保护的作用,防止微动间突然出现高压击穿主控。因为微动间是信号电路,几乎不会出现高电压情况,所以我们将123点同时进行短接,这样来起到修复断路的作用。

  图十鼠标左键失灵的解决方法

  11、如果用焊锡的话用拉锡法可以进行短接修复,在这里我使用的是导电银漆,直接涂抹到这3个点上,在空气中凉20分钟-30分钟左右,银漆彻底干透了就能起到导电作用,然后再上微动进行焊接。

图十一鼠标左键失灵的解决方法

  以上便是钛度解决鼠标左键失灵的问题的内容了,经过测试鼠标左键的故障彻底解决了,干透了的银漆粘性很好,不会出现震动脱落问题,毕竟我这上的比较厚。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思路来进行,有需要这种方法的朋友可以按照以上办法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