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看电影 播放器不出图像

楼主(2015-12-24):
索尼笔记本看电影 播放器不出图像。。。
MBX-240 I3 二代CPU hm65桥,显卡216-0809000 能进系统,也能重新安装系统 ,驱动一切正常,但是唯独播放电影时,播放器里是黑的,能听到声音,也不卡顿。禁用显卡后 可以看到图像。显卡更换 无效,cpu更换无效,HM65更换 无效,无进水 无摔。求解

网友:
自己顶一下,求大神们支招

网友:
去官网打驱动,解压是不用镜像显卡驱动

网友:
还可能会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我估计也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
插件装了没

网友:
可能你都排除了  只能从偏门的地方查下

网友:
刷BIOS看下  可能有戏

网友:
不是官方的驱动吧?

网友:
已经解决,用官方网站提供的显卡驱动  以后问题解决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们的热情帮助。谢谢 ,前天就弄好了 ,一直没有时间上来回帖子,真心感谢

网友:
路过,学习,没分了,挣点分

网友:
这个我知道,上次遇到过,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了,是软件问题啊,你弄那么大动作干嘛

网友:
是不是H65平台,A卡 索呢?好像输某些命令调一下就OK了,上次我也是这样弄,你这下什么都干了,真是费神呢

网友:
这个好像真是驱动的问题  用驱动助理  5.33版就没问题

网友:
应该是装有带双显卡切换的驱动才行

网友:
擦 这个就是驱动问题   下次 跟加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