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中病毒后有哪些症状

楼主(2015-12-24):
电脑中病毒后有哪些症状

  电脑中病毒有什么症状呢?如何判断电脑有没有中病毒呢?通常情况下,电脑中病毒后,在我们看来没有什么特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电脑上的出现的一些异常现象来判断电脑是否中病毒。下面我们看一下电脑中病毒都有哪些症状,以便电脑中病毒时能及时做出正确的处理,避免更大的损失。

  电脑中病毒的症状:

  1、文件或文件夹无故消失。

  有的电脑病毒是通过将文件或文件夹隐藏,伪造成已隐藏的文件或文件夹,当用户点击伪造的文件时,病毒就直接运行了,如果发现电脑的文件或文件夹无缘无故的消失时,就可以确定你的电脑中病毒了。

  2、运行应用程序无反应

  部分电脑病毒采用映像劫持技术,将常用的应用程序运行路径进行更改为病毒运行目录,从而当我们试图运行正常的程序时,其实是运行了病毒程序,导致电脑病毒的启动。

  3、电脑启动项含有可疑的启动项

  检查“系统配置实现程序”窗口,如果发现有不明的可执行目录,则可以确定电脑中病毒了,更多时候病毒程序是利用修改注册表项来添加自启动项。

  4、电脑运行极度缓慢

  中病毒的电脑,通过病毒程序会在后台持续运行,并且绝大多数病毒会占有过多的CPU及内存,而且木马病毒大都会借助网络来传播用户隐私信息,当电脑运行速度明显变得缓慢时,就极有可能是电脑中病毒所致。

  5、杀毒软件失效

  通过杀毒软件用于对系统进行防护,因此当杀毒软件无法正常运行进行杀毒操作时,就可以确信电脑已中病毒,此时我们需要借助网络来实行在线杀毒操作。

  6、电脑运行异常

  病毒会占用过多的系统性能,以及造成文件的破坏,甚至严重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当电脑出现无故蓝屏、运行程序异常、运行速度太慢以及出现大量可疑后台运行程序时,就要引起注意,可能电脑中病毒了。恶意病毒,可以试用安全防护软件扫描清除病毒。

  7、电脑蓝屏黑屏

  黑屏比较少见,蓝屏却比较多见了。中了恶意病毒可能在运行某个游戏或某个软件时突然计算机蓝屏,出现某条常见蓝屏代码,可能是说计算机为了保护系统自动强行重启。

  以上是电脑中病毒后常见的几种症状,如果你的电脑出现以上某种现象时,要及时做出处理。

网友:
电脑中毒一般有12种情况1经常死机   2系统无法启动  3文件打不开  4经常报内存出错  5提示硬盘空间不够  6软盘设备未访问时出读写信息  7出现大量不明的文件  8启动黑屏   9数据丢失  10键盘或鼠标无端的锁机   11系统运行速度慢  12系统自动执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