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 2420 开机7声报警无显

楼主(2015-12-24):
DELL V2420   开机7声报警  屏无显示, 电流只有0.4左右  电感电压都正常,加焊显卡无果,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
AMD的主板嘛?

网友:
再加焊北桥试下

网友:
目测没有CPU供电。。。。。

网友:
DELL 7声报警就是桥嘛,加焊无果就换先,总之是CPU和桥之间传输出问题了

网友:
对这个机器没什么印象。

网友:
集显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7声是处理器故障,一般是CPU,北桥,显卡都有可能,看下电压是不是哪里不正常

网友:
AMD的话加焊北桥看下

网友:
AMD的 干北桥  英特尔的干显卡

网友:
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独显的才0,4吗,电压都出来了吗《如果都有,干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