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花屏死机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5-12-24):
电脑花屏死机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你是不是也有过电脑突然出现花屏蓝屏的状态电脑显示器(屏幕)上满屏的都是小格格、各种花色、有时还会出现坚线条、还超极卡、点击画面一点点反应都没有,键盘也无法输入文字,最后变为死机。电脑花屏死机是一种常见的问题、还很令人烦恼,也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故障。遇到此这样的问题有时候重新启动电脑时花屏的问题就解决、可是有时重新启动后依然解决不了、还是老样子,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电脑花屏死机呢?,下面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电脑花屏死机的原因及解决的方法。

电脑花屏死机  图一

  电脑花屏死机的原因有很多,但是电脑花屏时的状况也是不一样的。

  电脑花屏死机的故障现象:如果是经常出现电脑花屏死机、重启后电脑就好了,关机后在启动电脑花屏死机的现象又会出现,这是什么原因呢?

电脑花屏死机  图二

  电脑花屏死机的解决方法:从上面的问题来看一般是显卡出现了问题。你需要把显卡拿下来,把插槽里边的尘灰清理一下,清理一下显卡风扇的尘灰呢。如果重新把显卡安装在插槽内,电脑启动后再重新安装一下显卡驱动应该就没问题。

电脑花屏死机  图三

  电脑花屏死机的故障现象:当一开机突然电脑就死机了一动不动,这是什么原因呢?

  电脑花屏死机的解决方法: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散热良就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显示器、CPU在大量的工作中发热很强,显示器过热会导致电脑的色彩图像等失真,影响显示器的使用时间也有可能在工作中散热不好突然死机,所以一定要保护CPU能很好的散热,可以买个小风扇安装在电脑附近哦,以免这样的问题发生。

电脑花屏死机  图四

  电脑花屏死机的故障现象:在使用电脑的过程中电脑显示器(屏幕)有时会闪烁,有时会出现不同的花色纹理,呈现出跳跃性,时好时坏的。

  电脑花屏死机的解决方法:这样的情况一般可能是电脑显示器与主机箱的连接线并没有完全连接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把这根连接线拔下来看一看线是不是坏损或者重新更换一下自家电脑的显示器数据线重新安装插好。

  通过以上详细介绍,大家是不是对电脑花屏死机的问题就不会手足无措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