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40 不触发

楼主(2015-12-24):
型号:DELL M4040
板号:10265-1-DV14-AMD-Brazos
AMD 独显的
同行送过来的一台DELL M4040  故障按开关不触发
拿下电池 插上可调电源 0.005A拆机 实测没有3/5V
根据时序这机是按开关之前就出了3/5V
待机芯片是 51125A ,实测16脚18.7V正常  ,13脚3.3V正常 ,8脚3.3V正常 ,16脚4.8V正常  ,1脚和6脚就是0V不正常
这两个信号是3/5V PWM的开启, 查 PWR_3D3V_ENTRIP2和PWR_5V_ENTRIP1 的来源 ,来自PQ4102的3脚和6脚,要让51125A的1,6脚有开启,必须通过
电阻接地,也就是说PQ4102里的两个场管要截止,PQ4101要导通,实测PQ4101的G极是0V,查3V_5V_EN来源,由S5_ENABLE经R3603产生,S5_ENABLE由EC的14脚产生,实测
0V,根据时序图 BIOS 要先工作,才会有S5_ENABLE,直接刷BIOS了  刷完OK    肯定有人要说 我直接刷BIOS不就行了  因为这个是发贴 要说明白为什么,虽然我也只用了几分钟 呵呵

网友:
肯定有人要说 我直接刷BIOS不就行了  因为这个是发贴 要说明白为什么,虽然我也只用了几分钟    这句说的不错

网友:
思路对了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楼主 思路清晰

网友:
我时序是非常的差,楼主看来不错啊

网友:
DELL M4040 bios爱坏了,楼主好人  教我们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过程很详细 虽然只是刷了BIOS   但是给新手们提供了思路   让新手知道为什么刷BIOS好了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   就是排版没排好   应该一图一解释   这样清晰明了

网友:
虽然简单点,但至少没去干南桥IO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让我又学到了一个好的维修方法。

网友:
楼主发帖是给人一个思路,让新人明白为什么刷BIOS

网友:
思路可以   不辍

网友:
对时序了解,修不不上电之类事半功倍

网友:
了解时序是修机重要的一步

网友:
直接说结果就没有意思了,最主要怎么么查出来的,楼主这样发就对了

网友:
思路不错,ECBIOS出错,导致EC不能正常工作,不发出开启信号

网友:
赞一下 顺便拿点分 虽然没有难度哟

网友:
这么简单啊,哈。。。

网友:
要想修好,就得思路对才行

网友(2016-06-19):
赞一下 顺便拿点分

网友:
楼主分析的非常NB 不像我  修机器靠蒙